[MATLAB] matlab FDA信号滤波仿真

楼主(2018-06-23):
用matlab FDA信号滤波仿真,叠加的信号(50Hz+100Hz+150Hz)经过滤波器以后,滤波后的信号幅度变小了,然后把单独的50Hz信号经过滤波器,信号幅值也会变小,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求职大神!

网友:
回帖奖励 +2 个金币

fda信号是什么? fdatoll工具箱?

看我的信号处理教程,都做很多例子matlab的例子,看看你用的那种滤波,然后对应章节测试下相应的matlab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