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FlashFS] 使用RL-Flash 如果 底层Flash 已经写满了,但依然创建文件,写入数据,RL-Flash会怎么处理

楼主(2018-06-23):
使用RL-Flash 如果 底层Flash 已经写满了,这时候依然创建文件,写入数据,RL-Flash会怎么处理?

网友A:
电脑磁盘满了会提示磁盘已满,如果flashfs写入满了的话,应该写入的字节数会小于实际写入的字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磁盘满了会提示磁盘已满,如果flashfs写入满了的话,应该写入的字节数会小于实际写入的字节数。

恩恩 等我回头有空测试一下吧 ,如果没有可以写入的空间,应该就写不进去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 等我回头有空测试一下吧 ,如果没有可以写入的空间,应该就写不进去了吧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