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串口发送数据速率过快后,出现硬错误

楼主(2018-06-23):
测试的DMA和轮询发送函数,在发送速率非常高的时候,会出现硬错误,或者发送失效(数据不能再发出),但是接收正常,大家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A:
没问题,之前我测试过F407,两个板子,都工作在最高的5.25Mbps(16倍过采样),通信正常。

中断和DMA方式都做例子了,你可以参考。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1285&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之前我测试过F407,两个板子,都工作在最高的5.25Mbps(16倍过采样),通信正常。

中断和DMA方 ...

好的,我参考下,感谢

网友B:
你说的发送非常高是多少?   几百K 还是几M 没有数量级,无法定义速度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发送非常高是多少?   几百K 还是几M 没有数量级,无法定义速度哦~

数据是一帧一帧接收的,一帧有7个字节,最多的时候是20帧左右几乎同时涌过来,然后我需要将这些数据通过另一个串口转发出去,此时转发的串口就出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