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读FLASH的速度和读RAM的速度有区别吗?

楼主(2018-06-23):
系统全部参数存储在内部FLASH中,不想再在内存中再拷贝一份了,直接读内部FLASH即可,但是读取的速度会不会有较大差异?
只知道它俩用的不同的总线,不知道速度是否有差距,速度差距有多大?

网友:
对于F4和F1系列,可以认为没区别。
RAM访问是0等待周期。

而Flash不是,不同主频的等待周期不同。对于这种情况,ST搞了一个Flash的ART加速。可以近乎实现0等待周期。

楼主:
访问FLASH是不是有CPU等待时间?访问RAM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访问FLASH是不是有CPU等待时间?访问RAM没有?

看楼上回复。

楼主:
做了个简单的测试,访问FLASH中的一个浮点数1万次和访问内存中的一个浮点数1万次,分别记录两者的时间。代码如下        t1 = (uint32_t)CPU_TS_TmrRd();
        for(i=0;i<10000;i++)
        {
                tval = SysParValf(rat_ptp);
        }
        t1 = (uint32_t)CPU_TS_TmrRd()-t1;
        t2 = (uint32_t)CPU_TS_TmrRd();
        for(i=0;i<10000;i++)
        {
                tval = ttcal;
        }
        t2 = (uint32_t)CPU_TS_TmrRd()-t2;
第一个为113244个时钟周期,平均一次约11个时钟周期
第二个为123226个时钟周期,平均一次约12个时钟周期
这么看来的话,访问FALSH和RAM时间相差无几啊,不知能不能这么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了个简单的测试,访问FLASH中的一个浮点数1万次和访问内存中的一个浮点数1万次,分别记录两者的时间。
...

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了个简单的测试,访问FLASH中的一个浮点数1万次和访问内存中的一个浮点数1万次,分别记录两者的时间。
...

运行周期是如何测量的?

楼主:
版主回复迅速,佩服,刚才还在编辑测试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运行周期是如何测量的?

学习这个就行,终极调试工具Event Recorder。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这个就行,终极调试工具Event Recorder。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威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