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29项目求助

楼主(2018-06-24):
目前项目在选型期,方案上有几点疑问想请教硬汉:

【项目大致功能需求】
摄像头拍照,以太网上传服务器,用于人脸识别(服务器识别)。需要和服务器实时通信,再跑一个人机交互界面。

【几点疑问】
1、F429是否可满足要求
2、F7或H7是否只有HAL库,不高兴使用HAL库,如果429可满足要求,那必选429
3、以太网是否可使用内置的接口,然后外部配个PHY,又或者直接上W5500这种东西

网友A:
F4系列就行,完全处理的过来。用自带的MAC就行,然后外置PHY。

楼主:
引用 网友A:
F4系列就行,完全处理的过来。用自带的MAC就行,然后外置PHY。

需要外置RAN吗?跑UI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外置RAN吗?跑UI了

如果是控制类的,不用外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控制类的,不用外扩。

充电桩,控制的不是很多,几乎以通信为主,UI还是有不少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控制类的,不用外扩。

购置一块你们的429开发板,准备软硬件都山寨过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充电桩,控制的不是很多,几乎以通信为主,UI还是有不少界面的

充电桩还要做个人脸设别吗?  人脸识别启动充电吗   人机交互界面没有外部SDRAM有点悬吧  建议前期验证阶段还是加上的好  多大的显示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桩还要做个人脸设别吗?  人脸识别启动充电吗   人机交互界面没有外部SDRAM有点悬吧  建议前期验证阶 ...

7寸,还是加上吧

网友:
7寸你得加上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充电桩,控制的不是很多,几乎以通信为主,UI还是有不少界面的

你们这充电桩很高端的样子啊  是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这充电桩很高端的样子啊  是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的吗?

汽车

网友:
高端行业啊    你们缺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