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求助:ADC采样被干扰

楼主(2018-06-24):
整个系统供电由27V开关电源供电,然后通过DC-DC降压到12V,12V电压除了给本板供电(STM32 串口 485 SPI I2C 继电器 MOS管)。
向外提供电压电流:
1、27V开关电源的输出经过继电器或者MOS管开关切换到外部
2、12V开关电源的输出经过继电器或者MOS管开关切换到外部

问题:
当外部27V负载接上后不会影响STM32 ADC采样值
当外部12V负载街上后,STM32 ADC采样值出现波动不准确。

代码逻辑是ADC一直在轮询电压值,当电压降到某个阈值时候才自动切换到辅助电源,可是代码出现了不规律的低于电压阈值的数据造成在正常与不正常之间不断开关切换。

帮忙分析下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示波器测试下这个12V电源和经过稳压过给STM32供电的电源,是不是有较大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测试下这个12V电源和经过稳压过给STM32供电的电源,是不是有较大纹波。

纹波是50MV,采样误差却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纹波是50MV,采样误差却很大

示波器双通道分别采集12V和12V稳压后供给STM32的,放大这个纹波

看看是不是同步的。如果是的话,说明干扰已经完全串入到你的STM32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