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RL-TCPnet FTP 服务器 从网络地址栏输入访问地址 可以正常登陆,但是总是报错

楼主(2018-06-26):
RL-TCPnet FTP 服务器 从网络地址栏输入访问地址 可以正常登陆,但是总是报这两个错 1、Login failed 2、UNknown command这是为什么啊?这个错误影不影响 系统稳定性啊

网友A:
最好用的FTP软件FileZilla,这种方式不稳定,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的FTP软件FileZilla,这种方式不稳定,容易出问题。

恩恩 我体会到了 而且 文件传输不完整  我 一个文件有 2106 byte 通过 网络地址输入的那种方式 下载下来只有496个字节 不知道中间哪个过程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