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FRAMEWIN刷新缓慢

楼主(2018-06-26):
1、使用FRAMEWIN界面+ListView生成一个界面320*240的界面。可是每次都是先显示中间的客户区中ListView的内容,等五六秒才显示FRAMEWIN的边框。搞得看上去卡的要死。
2、使用FRAMEWIN界面+MutilEdit生成一个界面480*320的界面。可是每次都是先显示FRAMEWIN的边框,等很久才显示MutilEdit的中文文本内容(每次添加文本都要一个个从flash读字库!!!),搞得看上去卡的要死。参考的是:基于RTX+emWin+FlashFS+USB+TCPnet+CAN+Modbus的综合Demo。
不知道怎么优化显示的速度,请各位大哥指点指点。

网友:
你没有移植好,要重新移植,你当前的的界面,F103都可以刷的溜溜的。

楼主:
使用新唐M480,192Mhz.跑emwin的demo里的HighSpeed,使用外部55ns SRAM 2M,显示是4500000Pixels/Sec。使用内部SRAM,显示是1152000Pixels/Sec。我如果再把总线速度或者什么建立时间往上提,就会出错。至于画点填充等函数,我都是优化过了的。请问现在这个卡的问题,是不是出在总线速度这块啊,我看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45上的演示视频,速度是我使用内部SRAM的8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新唐M480,192Mhz.跑emwin的demo里的HighSpeed,使用外部55ns SRAM 2M,显示是4500000Pixels/Sec。使用内 ...

估计是模板没有做好,你是在MDK或者IAR 上面测试的话,方便的话,压缩下你的工程并上传,我看下你的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模板没有做好,你是在MDK或者IAR 上面测试的话,方便的话,压缩下你的工程并上传,我看下你的实现 ...

硬件上是LCD,2块sram挂在一个总线上。TextView这个下面的两个FRAMEWIN刷新很慢。另外主界面下的iconview移动很卡很卡,我直接把它关了。也不知道要怎么把它改的流畅些。麻烦你啦

楼主:
引用 楼主:
硬件上是LCD,2块sram挂在一个总线上。TextView这个下面的两个FRAMEWIN刷新很慢。另外主界面下的iconview ...

附件忘了

网友A:
帮你看代码了,都已经优化了,可以这样测试下,创建一个大的对话框,拖动下,看看是否流畅,如果流畅,说明就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看代码了,都已经优化了,可以这样测试下,创建一个大的对话框,拖动下,看看是否流畅,如果流畅,说 ...

不流畅,十分卡。手指动完了要等半天,而且有时有残影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流畅,十分卡。手指动完了要等半天,而且有时有残影

我如果把那个设置窗口放在桌面上,而不是背景为文字的那个窗口,就会比较流畅。看来还是重绘这个文字窗口太费时了。进这个文字窗口费时,在这个文字窗口上叠加的窗口创建起来也费时。因为每次重绘都要一个个字的读取FLASH字库。有没有方法可以让这种文字窗口不要在每次更新显示时读取flash?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如果把那个设置窗口放在桌面上,而不是背景为文字的那个窗口,就会比较流畅。看来还是重绘这个文字窗口 ...

你这样测试,不使用你现在的这个例子了,就简单的创建一个对话框,然后拖动,看看是否正常,不要使用你的汉字字体,使用自带的字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测试,不使用你现在的这个例子了,就简单的创建一个对话框,然后拖动,看看是否正常,不要使用你的 ...

嗯,单独在一个白色背景下创建的那个设置窗口。显示速度比较快,基本看不出之前说的那个先显示客户区再显示framewin的外框这个现象。然后拖动也很流畅。看来还是背景中文窗口的重绘影响速度。然而并没有什么办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测试,不使用你现在的这个例子了,就简单的创建一个对话框,然后拖动,看看是否正常,不要使用你的 ...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想创建一个以window为基础的对话框,然后在某些区域使用存储设备绘制并旋转一些图片。可是不知道应该在哪操作,这个也不属于控件,所以也没法自定义回调函数。

网友B:
这个在窗口重绘里绘制旋转好的图片就行吧,可以用定时器定时失效窗口,在重绘里旋转角度绘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单独在一个白色背景下创建的那个设置窗口。显示速度比较快,基本看不出之前说的那个先显示客户区再显 ...

这样就说明你的程序模板是没问题的,是你当前的程序设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想创建一个以window为基础的对话框,然后在某些区域使用存储设备绘制并旋转一些 ...

在窗口回调函数的WM_PAINT消息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窗口回调函数的WM_PAINT消息里面。

是在对话框的回调函数中处理WM_PAINT是吗?那我如果在里面重绘我自定义的图案,那还有一些控件怎么重绘。我用什么去重绘控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在窗口重绘里绘制旋转好的图片就行吧,可以用定时器定时失效窗口,在重绘里旋转角度绘制

使用了对话框,是在对话框的回调函数中处理WM_PAINT是吗?那我如果在里面重绘我自定义的图案,那还有一些对话框中的控件怎么重绘。我用什么去重绘控件,在哪里重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窗口回调函数的WM_PAINT消息里面。

好了,我明白了这个问题啦。在对话框回调函数中的WM_PAINT中只需用户重绘自定义的东西,控件的重绘不用管。
现在又遇到一个新问题,我想将一个带透明度的位图加载到一个不带透明度的背景图上。分别申请了带透明效果的内存设备和不带透明的内存设备。但是带透明的内存设备的透明区域叠加在不带透明的设备上后,发现是黑色的。也就是说透明区域一直都是黑色的,没法实现叠加效果。和V6的万年历历程比较了一番,发现区别在于我使用的是带透明度的图,而万年历使用的是画多边形的方式,所以它没有透明区域需要叠加。麻烦指点一下思路,谢谢
static void _cb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int     NCode;
  int     I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variables)
  int     ID;
  // USER END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
    // Initialization of 'App_S'
    //
    hItem = pMsg->hWin;
    WINDOW_SetBkColor(hItem, GUI_WHITE);
    //
    // Initialization of 'Button'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_0);
    BUTTON_SetText(hItem, "EXIT");
    //
    // Initialization of 'Button'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_1);
    BUTTON_SetFont(hItem, GUI_FONT_13_1);
    BUTTON_SetText(hItem, "Menu");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widget initialization)

        hMem_PICBK = GUI_MEMDEV_CreateFixed(0,
                                                                           0,
                                                                           bmLock.XSize*2,
                                                                           bmLock.XSize*2,
                                                                           GUI_MEMDEV_NOTRANS,
                                                                           GUI_MEMDEV_APILIST_16,
                                                                           GUICC_M565);
        hMem_PIC = GUI_MEMDEV_CreateFixed(0,
                                                                           0,
                                                                           bmLock.XSize,
                                                                           bmLock.YSize,
                                                                           GUI_MEMDEV_HASTRANS,
                                                                           GUI_MEMDEV_APILIST_32,
                                                                           GUICC_M8888);
        GUI_MEMDEV_Select(hMem_PIC);
    GUI_DrawBitmap(&bmLock, 0, 0);
    GUI_MEMDEV_Select(0);

        GUI_MEMDEV_Select(hMem_PICBK);
    GUI_SetBkColor(GUI_GREEN);
    GUI_Clear();
        GUI_MEMDEV_Write(hMem_PIC);
    GUI_MEMDEV_Select(0);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Id) {
    case ID_BUTTON_0: // Notifications sent by 'Button'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GUI_EndDialog(pMsg->hWin,0);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case ID_BUTTON_1: // Notifications sent by 'Button'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
      // USER END
      }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Ids)
    // USER END
    }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message handling)
    case WM_PAINT:
        GUI_MEMDEV_WriteAt(hMem_PICBK,100,100);
        break;
        // USER END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了,我明白了这个问题啦。在对话框回调函数中的WM_PAINT中只需用户重绘自定义的东西,控件的重绘不用管 ...

感觉和V6 v2.0手册的15章实际效果一样,黑边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和V6 v2.0手册的15章实际效果一样,黑边

带透明效果的图片使用存储设备绘制,现象就是这样的,这个是由GUI_SetColor所设置的前景色决定的。默认前景色是黑色。你设置成其它颜色,然后调用CUI_Clear就可以看到其它效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都没效果的图片使用存储设备绘制,消息就是这样的,这个是由GUI_SetColor所设置的前景色决定的。默认前 ...

这个我知道,但是这样只能设置单一颜色,无法实现实际上的透明效果。因为我的背景图不是纯色的,所以无法通过GUI_SetColor来设置透明区域的颜色,达到透明背景的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但是这样只能设置单一颜色,无法实现实际上的透明效果。因为我的背景图不是纯色的,所以无法 ...

这种情况没法用存储设备了。把透明图标存储到内部flash,以位图存储,直接绘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没法用存储设备了。把透明图标存储到内部flash,以位图存储,直接绘制吧,

那我怎么旋转这个透明位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怎么旋转这个透明位图。。。

参考这个例子搞: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amp;highlight=me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