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线矩阵] 关于读取STM32H7的512KB AXI SRAM会导致系统崩溃的硬件bug简单解读和解决办法(硬件版本V已经修正此bug)

楼主(2018-06-26):
V版硬件已经修复此问题。

1、问题描述
(1)多路总线要读取AXI SRAM会导致读崩溃。
(2)主控延迟数据接收,而一个新的数据请求也到来了也会导致读崩溃。

2、解决办法
设置AXI_TARG7_FN_MOD 寄存器,强制将AMIB7的读发起能力设置为1,这样就不会有前面描述的问题了,每次都要这次操作完毕了才可以开启下一次操作。当前缺点也比较明显了,影响总线的并发性,也就是AXI SRAM的性能发挥。当前H7的HAL已经在启动代码里面强制设置了此寄存器。

问题解读:
H7的AXI的总线是一个6*7的总线矩阵

而问题就出在这个接口上了

看下面这个图形更方便些

AXI总线还是比较复杂的,深入研究的话,得看他们的这个文档:链接

这里的总线接口是AMIBs (AMBA master interface blocks),也就是主控接口,来控制AXI SRAM的读写操作,所有的读写操作都要通过它。那么问题来了,这里的读发起能力如何理解呢? 就是下面这个图

读发起能力是2,这样存在两路读信号同时进行(因为AXI接口有一个FIFO的功能,可供同时进行,具体待我深入研究AXI文档),通过前面的解决办法,就将读取发起能力限制为1了,就不存在同时操作的问题。

楼主:
勘误手册:

网友:
研究的比较深啦

网友(2019-04-11):
深层次的问题,复杂的应用都是来硬汉这里解决。

网友(2019-09-04):
安总的文档真的是!又细又精!佩服

网友:
感觉H7跟WIN10一样,好是好,还有不少BUG

网友A(2020-09-18):
英文功底太烂,有什么好方法解决这种英文文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英文功底太烂,有什么好方法解决这种英文文献?

解决英文文献还是解决办法。

HAL库里面初始化启动文件里面已经带解决代码了。

现在V版硬件芯片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决英文文献还是解决办法。

HAL库里面初始化启动文件里面已经带解决代码了。

如何去快速的看懂这个英文文献,很多地方都需要接触到官方的英文文献。有没有什么英文文献阅读辅助工具,还是只能踏实的把英文学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去快速的看懂这个英文文献,很多地方都需要接触到官方的英文文献。有没有什么英文文献阅读辅助工具, ...

借助google翻译什么的就行。

网友:
可以使用百度翻译的翻译文档的功能;数据手册都是pdf,可以直接整个文档翻译;很方便;

网友(2020-10-31):
好深入,佩服好汉。👍

网友B(2020-12-21):
V版也有相关问题,具体可参考勘误手册es0392

楼主:
引用 网友B:
V版也有相关问题,具体可参考勘误手册es0392

修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