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bsp按键处理:长按键有效后怎么删除已经有效的短按键

楼主(2018-06-26):
使用中按键操作分为了长按操作或者短按操作,但是驱动里长按键写入之前会把短按键也写入,但是这次写入是不需要的,有什么好办法把这种情况给处理掉呢

网友:
你收到按下消息后,开启一个计时功能即可(使用我们搞的软件定时器就行,比较方便),用来区分短按和长按消息。
我们这个驱动是按照标准的键盘消息生成的。

网友A:
写入FIFO的写指针减一,再写入长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入FIFO的写指针减一,再写入长按的

这样也会有问题:
1.写指针减之前需要判断当前FIFO是不是在缓冲区0的位置,倒是可以长按写入之前可以先读一下,把短按给读出来
2.长按时间1s,写入长按的时候可能需要通过写指针减一的短按已经被执行过了,这样结果就更糟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也会有问题:
1.写指针减之前需要判断当前FIFO是不是在缓冲区0的位置,倒是可以长按写入之前可以先 ...

我是通过界在区分,一个界面内只有长按有效,短按无执行。

网友:
有个简单的方法,确认按键的时候,不是“按下”,而是“释放”。 监测释放的时候,按键已经计数了多久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