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关于按键操作的一些疑问,希望大家帮忙解答下

楼主(2018-06-26):
1.按键里如果第一检测到按键按下会给count赋一个二分之一滤波时间的初值,这个赋值为什么不能省略呢,也就是第一次进来时count是为0的,因为在判断按键释放的时候count会被减到0,在count>滤波时间按键状态为1,表示按下,这样不是更容易理解吗
2.FIFO结构体里的Read2是不是没有用到,这个Read2是什么作用呢
3.记录长按键时短按键也会被记录,但是实际操作上要么是短按按下,要么是长按按下,所以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写入长按键键码时怎么把上一个短按键键码给清除,因为这个短按的键码作用是用来触发长按的功能的

网友:
1、可以
2、没用上,预留的函数
3、不是的,我们这个是标准的键盘消息,你可以操作下键盘看看。你说的这种是手机按钮常用的方式,实现这种方式也简单,你收到按下消息后,开启一个计时功能即可(使用我们搞的软件定时器就行,比较方便),用来区分短按和长按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