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电压异常,求助

楼主(2018-06-27):
使用1117-1.2稳压芯片给4.3寸屏幕的一个电源引脚供电,此屏幕引脚要求1.1-1.3V之间供电,未接屏幕引脚时,稳压芯片输出电压正常为1.21V,接上屏幕后,测试稳压芯片输出端电压骤变为1.9V,屏幕其它电源引脚供电正常,请指教问题可能出在哪里?该如何进一步排查?

楼主:
断开给此引脚供电的1.2V电路,测试屏幕此引脚电压为3.0V,屏幕好像坏了

网友A:
回帖奖励 +5 个金币

估计是硬件已经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硬件已经损坏。

谢谢汉哥回复
屏幕买回以后第一次使用就坏了,心里有点不踏实,之前常用来量下尺寸做结构图,静电会损坏屏幕吗?或者有哪些会损坏屏幕的行为需要避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汉哥回复
屏幕买回以后第一次使用就坏了,心里有点不踏实,之前常用来量下尺寸做结构图,静电会损坏 ...

我不敢确定是不是坏了,手头还有新品可以测试不,对比下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敢确定是不是坏了,手头还有新品可以测试不,对比下才好。

刚买了两块,等到了对比测试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敢确定是不是坏了,手头还有新品可以测试不,对比下才好。

汉哥,又买了两块屏幕,焊接了一块,一上电同样的现象,说明书要求供电1.2V,不接屏幕稳压正常,接上以后电压1.9V,断开这根线测屏幕引脚,3.0V。屏幕包装写着electrostatic sensitive devices,用手拿、焊接有可能会导致这种现象吗?会这么脆弱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汉哥,又买了两块屏幕,焊接了一块,一上电同样的现象,说明书要求供电1.2V,不接屏幕稳压正常,接上以后 ...

你用的这个屏有没有一个评估套件可供测试的。

确定这个屏能不能搞起来,如果能,基本就是你的硬件供电等方面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这个屏有没有一个评估套件可供测试的。

确定这个屏能不能搞起来,如果能,基本就是你的硬件供电 ...

犯了个低级错误,屏幕的地和其他部分网络不一样,没有连在一起,一门心思测量屏幕电压,偶然测到地电位有问题,连了根线电压正常了。
结帖,有劳汉哥指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犯了个低级错误,屏幕的地和其他部分网络不一样,没有连在一起,一门心思测量屏幕电压,偶然测到地电位有 ...

网友B:
回帖奖励 +5 个金币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硬件已经损坏。

硬汉这是给自己打赏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硬汉这是给自己打赏么?

这个是楼主打赏的,好像只要回帖就有,你也被打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楼主打赏的,好像只要回帖就有,你也被打赏了。

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