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应用] 【原创开源应用第3期】花式玩转网络摄像头之VNC远程桌面版本,稳定运行2年不死机,手机端和电脑端均可访问

楼主(2018-06-27):
说明:
1、前段时间开源了一个网络摄像头的TCP版本链接,这次再来一个远程VNC的版本。使用更方便,无需大家制作上位机软件了,也不需要显示屏,使用外部SRAM虚拟一个显示屏。
2、这个工程是之前测试RL-TCPnet网络协议栈稳定性的时候做的,一共做了三个版本,第三个版本稳定运行快2年的时候,停止测试了,测试期间连续运行,不断电。
3、这个Demo相比之前的TCP版本要复杂不少,主要有以下几点
(1)VNC 服务器使用外部SRAM虚拟出一个显示屏,除了打点和读点,全部使用DMA方式实现,有效降低CPU利用率。
(2)RL-TCPnet的实现采用事件触发的方式,这样将有效降低CPU利用率。
(3)摄像头接口要DMA数据到外部SRAM。
(4)emWin的实现也是DMA方式虚拟到SRAM里面的,并且emWin动态内存也是SRAM,这种情况下,对于总线性能的要求非常高。
(5)以太网也是用的DMA方式。。
4、新增了一个手机端效果测试展示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520

尽管多处都进行了DMA优化,实际跑起来的时候CPU利用率依然可以飙升到70%。加上DMA的占用,F4的总线矩阵性能几乎被榨干。

使用注意事项:
1、配套的下位机是基于RTX4+RL-TCPne + emWin VNC实现,务必使用MDK4.74进行编译,其它MDK版本未做测试。
2、测试例子时用的DM9161/9162网口,务必接到路由器或者交换器上面测试,因为VNC是采用的NetBIOS Name进行测试的。
3、下载例子后等待LED3和LED4闪烁了再进行连接。
4、关闭的时候,务必先关闭摄像头,因为摄像头非常占用系统性能,下次才可以快速登录。5、当前对V5开发板做了支持,后面有精力做个V6的。

开启了最高等级的三级优化和时间优化:

RTX任务运行效果:

百度云: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s7xGxF0IGLrdYZM-POIkhQ 提取码: etxn

Demo下载:

VNC小软件:
将板子连接到路由器或者交换机后,打开此软件,输入stm32-v5, 注意是小写,然后输入密码123456就登陆上了。

效果截图:

动态GIF,运行时,图像有时候会有错位,这个是因为F4性能有些跟不上了,不同步。

手机端的话,都是第三方的VNC软件了,效果不如SEGGER自己做的电脑端VNC小软件,不过找个了效果还凑活些的。叫Mocha Lite VNC(摩卡VNC精简版 V3.1),大家也可以找几款不错的。
手机访问效果如下,比较占用带宽,需要1MB/S。

网友:
火钳刘明

网友:
老大,厉害!
为科学奋斗

网友:
666,终于等到开源此功能了

楼主:
你的头像终于加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头像终于加上了

头像也要跟着老大学 用统一的卡通头像

楼主:
新增手机端访问效果。

网友A(2018-09-26):
请教硬汉,如果我在开发板上加一个wifi电路模块,然后和手机用wifi直连,这样手机能用VNC的方式访问开发板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硬汉,如果我在开发板上加一个wifi电路模块,然后和手机用wifi直连,这样手机能用VNC的方式访问开发板 ...

没问题,不过你要移植下VNC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问题,不过你要移植下VNC功能。

谢硬汉

网友(2018-10-30):
请教牛人,使用STM32F103能否实现虚拟屏幕的功能。
另外必须要使用外部的SRAM么,使用片内的不行么

网友:
影像解析度還能再提升嗎?? 例如說640*480或HD之類的

网友(2018-12-27):
长路漫漫。

楼主(2021-10-29):
增加一个固定IP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