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求助,C语言语法问题。。数据转换

楼主(2018-06-28):
问题描述:
一个数组 char buff[4],里面存储了4个字节的十六进制数据,是一个浮点数的十六进制表达。
希望把它转换成一个tempfloat数据。float* ffff;
采用以下语句,第二句话执行就进入了硬件fault。
    ffff=(float*)&usart_buffe[0];//取得buff的地址,并强制转换成一个浮点的地址。
  tempfloat= *ffff;//把数据赋值给浮点数tempfloat,此处死机,进入硬件fault。。。。

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
这个里面隐含了一个知识点。
1、如果用户开启了硬件FPU,那么使用float变量,务必要4字节对齐,这个要求是强制性的。你这里的char buff[4]不是4四字节对齐的,操作就会硬件异常。
2、如果关闭了硬件FPU,就不会有问题了。因为CM内核支持字节非对齐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里面隐含了一个知识点。
1、如果用户开启了硬件FPU,那么使用float变量,务必要4字节对齐,这个要求是 ...

感谢感谢! 卡在这个bug处一整天了。。。。。因为把float拆解成char[4]的时候没有问题。 把char[4]还原成float就出毛病了。
f4必须开硬件float啊。。。。。不然好浪费哦。

申明变量的时候,加个关键字对齐,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 卡在这个bug处一整天了。。。。。因为把float拆解成char[4]的时候没有问题。 把char[4]还原成 ...

可以的,或者直接定义个uint32_t变量就行,他定义的全局变量都是4字节对齐的。

网友B:
用union把float和u8做在一起就好了,让编译器去处理这些破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union把float和u8做在一起就好了,让编译器去处理这些破事

是的。最后就是这样子处理的。 只是代码多了好几行。
因为串口接收到的都是8位的字节,然后设计一个中间union变量,把串口buffer的全部字节复制到这个union数组里面,再处理float

再问一个问题,如下union数组,用sizeof(),希望得到tempformat[10]的字节大小40,里面怎么写?
typedef union{
float ffff;
char cccc[4];
uint8_t iiii[4];
} UserFtoCtoI  tempformat[10];    //联合体,方便整形和浮点转换。

sizeof(?)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最后就是这样子处理的。 只是代码多了好几行。
因为串口接收到的都是8位的字节,然后设计一个中间 ...

你的处理方法稍麻烦了,无需联合体这些。

直接定义一个结构体变量,你的数据是什么类型都没有关系,全部结构体封装进去。

然后获取这个结构体的地址发送即可,无需任何中间转换,简单省事。
接收端收到后,依然是这个结构体类型的,简单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处理方法稍麻烦了,无需联合体这些。

直接定义一个结构体变量,你的数据是什么类型都没有关系,全 ...

不是很懂?
串口接收到的数据长度不一,含义也不一样,结构体不好定义内部的数据类型和长度啊?
比如第一次串口数据是10个字节,第二次是15个字节,结构体就无法整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很懂?
串口接收到的数据长度不一,含义也不一样,结构体不好定义内部的数据类型和长度啊?
比如 ...

如果成长度不固定的话,的确不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