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SeggerEval在PC模拟器上显示GB2312中文

楼主(2018-06-28):
平台1:stm32f429 + iar + emwin5.40 + rgb屏
平台2:win7_64 + vc6.0 + emwin5.32
说明:    a.在模拟器上显示中文,这样项目在模拟器上的直接测试即可
    b.移植的是GB2312,方法参考“安福莱—V6emwin教程 GB2312全字库移植”
问题现象:
    a.字体选择“&GUI_FontHZ24”,汉字在STM32F429上正常显示,字符串显示正常,运行log如下图
    b.字体选择“&GUI_FontHZ24”,汉字在STM32F429上正常显示,字符串显示正常,运行log如下图
问题猜测:
    在GUIPROP_USER_DispChar函数中,c大小从来没有超过一个字节长度,所以显示字符串可以。而GUI_UC_EncodeNone.c文件才是觉得字符是一个字节还是两个字节的,我在GUI_UC_EncodeNone.c文件下面函数加上log定位,发现压根没有执行到这里,所以猜测pc端模拟是GUI_UC_EncodeNone.c文件问题,“添加了这个文件,会把原有的文件覆盖掉”?

STM32F429正常显示汉字

STM32F429正常显示汉字

PC_模拟异常不显示汉字

PC_模拟异常不显示汉字

部分代码截图

部分代码截图

网友A:
模拟器上显示GB编码汉字的话,使用老款的这些软件吧,省事些: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hlight=%D4%E7%C4%E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上显示GB编码汉字的话,使用老款的这些软件吧,省事些: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 ...

按照你的方法做,可以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