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版主】怎么查看RTX里剩余的Total stack size的大小

楼主(2018-06-28):
如题分配了4096,怎么查看任务创建完后,剩余的堆栈大小,这样便于合理分配。

网友A:
RTX有个调试组件的,显示出来,类似下面这样,在我们的RTX教程里面有说明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4837&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X有个调试组件的,显示出来,类似下面这样,在我们的RTX教程里面有说明
http://www.armbbs.cn/forum. ...

这我知道,我意思是总的4096,各任务分配完后,剩余的多少,怎么查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我知道,我意思是总的4096,各任务分配完后,剩余的多少,怎么查看,谢谢

这个不用统计,手动算下就行,这个是给用户定义栈空间分配的总大小。你创建任务的时候,用的用户定义方式,就是用的这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