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V7.X] 使用MDK5.2自带的 RL_TcpNet ping的通但是Tcp通信无法建立

楼主(2018-06-28):
如题,小弟利用MDK自带的RTX+RL_TcpNet生成的一个stm32F767的工程,能ping通,说明硬件上应该没啥问题了,但是单片机这边建立号Tcp server后电脑始终连不上,并且我用telnet访问单片机指定的端口,提示对方的端口没有监听。

这是我用MDK5.2建的工程

楼主:
tcp_sock = netTCP_GetSocket (tcp_cb_server);

        if (tcp_sock > 0) {
    res=netTCP_Listen (tcp_sock, 5000);
  }

程序里面调用netTCP_Listen (tcp_sock, 5000);后返回值也是正常的,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现象,调了两天了。

网友A:
我用的是H7的Nucelo 我直接是ping不通,刚好参考你的代码解决下ping的问题,后续等我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H7的Nucelo 我直接是ping不通,刚好参考你的代码解决下ping的问题,后续等我反馈。

期待后续反馈

楼主:
我debug了一下,发现ETH_IRQHandler中断函数根本没触发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中断没触发,但是初始化的地方也确实使能中断了

网友B:
帮你移动到TCP版块了,方便专业人士给你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你移动到TCP版块了,方便专业人士给你看。

ok   谢谢老大     话说你不就是“专业人士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ok   谢谢老大     话说你不就是“专业人士吗”

这个版块有不少专业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