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请问系统滴答时钟的初始化在哪

楼主(2018-06-29):
现在在启动FreeRTOS之前,加一个while(1)循环可以执行,但是串口中断相应不了。在正常的FreeRTOS系统中,串口可以相应,所以我想看看是否是滴答时钟的中断的影响

网友:
port.C文件

楼主:
好的,汉哥。找到了,谢谢

网友A:
也遇到过,为了测试初始化外设部分,也是开始任务前加了while(1),串口中断就是不响应,应该是串口中断优先级freertos关了它,后来发现之前调用过唯一的freertos函数就是pvPortMalloc,屏蔽就好了,很奇怪。你while(1)前调用过 pvPortMalloc吧,你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遇到过,为了测试初始化外设部分,也是开始任务前加了while(1),串口中断就是不响应,应该是串口中断优 ...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吧。

原来如此,一直找不到原因,反正硬件初始化完毕前自己就不调用一次freertos的函数就也可以,一直这么弄得,总算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吧。

对,我是初始化的时候把全局中断给关掉了。然后在任务调度的时候中断就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