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教下接收 150个id号每个id号 保存时间为 8s之后清0重新再次接收?

楼主(2018-06-29):
请教下,接收 150个 id号,每个id号 保存时间为 8s,之后清0重新再次接收,我目前的做法是给每个id号都附一个对应的值,这个值在 定时器里面每 10ms 减一次,直至此值

为0,如果接收到的 具体相关代码如下:

_Tag_RxControl.Tag_ID_RxSaveCnt 接收到的 id 次数 ++,初始化时赋值为 1,当接收到 151 个时,重新赋值为1

_Tag_RxControl.Tag_Number_ID_bak 当前接收到的 id 号

_Tag_RxControl.Tag_ID_RxSave  之前保存接收到的 id 号

_Tag_RxControl.Tag_ID_RxOutTime 与id号对应的超时时间,在 10ms 定时器里面做 --

                                for(_cnt=0; _cnt<_Tag_RxControl.Tag_ID_RxSaveCnt ; _cnt++)   //吧接收到的id 重新统统的查询一遍
                                {
                                        if(_Tag_RxControl.Tag_ID_RxSave[_cnt] == _Tag_RxControl.Tag_Number_ID_bak)      //说明之前接收到了,不需要重复接收
                                        {
                                                dwt_write32bitreg(SYS_STATUS_ID, SYS_STATUS_ALL_RX_ERR);      // Clear RX error events in the DW1000 status register.
                                                dwt_rxreset();

                                                if(_Tag_RxControl.Tag_ID_RxOutTime[_cnt] == 0)   //查看 id 对应的超时时间是否超时,如果超时id清0,重新接收
                                                {
                                                        _Tag_RxControl.Tag_ID_RxSave[_cnt] = 0;
                                                }
                                                return ;   // 退出整个程序,重新开始接收
                                        }

                                        if((_Tag_RxControl.Tag_ID_RxSave[_cnt] != _Tag_RxControl.Tag_Number_ID_bak) &&
                                                 (_Tag_RxControl.Tag_ID_RxOutTime[_cnt] == 0))                                                        //说明此处可以保存id
                                        {
                                                _Tag_RxControl.Tag_ID_RxSave[_cnt]  = _Tag_RxControl.Tag_Number_ID_bak;
                                                _Tag_RxControl.Tag_ID_RxOutTime[_cnt] = 1000*8/10;                                      // 对应的id号赋超时时间值(超时时间设定位 8s),每10ms -- 一次
                                                _cnt = 0xfe;
                                                break;                   // 程序退出for 循环,进入下面的程序运行
                                        }
                                }

                                .... ........

接收截图如下:

从上图可以看出,貌似有些 接收的时间间隔不是 8s,有些比 8s 大,有些比 8s 小, 这个问题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一下啊 ????????????????????????

tag 发送端是每 8s 发送一次,同时检测是否有基站返回应答,如果有则继续发送, tag 如果在 8s 内没有基站应答则进入 睡眠模式,睡眠时间 5s,起来后再重新这个过程

网友A:
先别做150个,先做1个,然后2个试试。估计是程序逻辑关系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别做150个,先做1个,然后2个试试。估计是程序逻辑关系有问题。

貌似1、2个可以啊,但是多了,问题就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貌似1、2个可以啊,但是多了,问题就来了

在增加几个,然后就容易找到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增加几个,然后就容易找到问题了。

终于搞定了,每次都全部扫描一遍查看是否之前保存过,
再检查超时标志 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搞定了,每次都全部扫描一遍查看是否之前保存过,
再检查超时标志 就可以了

楼主:
目前测试的显示效果,
在设定的时间范围内,同一个id号只接收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测试的显示效果,
在设定的时间范围内,同一个id号只接收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