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emwin发信号WM_SendMessageNoPara()在主窗口接收不到

楼主(2018-06-29):
在做一个实验,参考了emwin提高篇的智能家居实验,但是WM_SendMessageNoPara(hWinMain, MSG_SetENTER);在发MSG_SetENTER信号的时候,主窗口没响应,按键程序没问题,单步调试可以进入到发信号的语句。不知哪里还没弄好,有哪位高手指点指点吗?图片如下:

网友A:
先在MSG_SetENTER消息里面加一个串口打印,不使用调试状态,看看能否进入。

如果不能的话,看下你的对话框主题窗口是不是FrameWin创建的,如果是FrameWin的话,就不能直接调用WM_SendMessageNoPara(hWinMain, MSG_SetENTER);了

要是WM_SendMessageNoPara(WM_GetClientWindow(hWinMain), MSG_SetENT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在MSG_SetENTER消息里面加一个串口打印,不使用调试状态,看看能否进入。

如果不能的话,看下你的对话 ...

老师正解,可以了,但是您说的在MSG_SetENTER消息里加一个串口打印是怎么加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正解,可以了,但是您说的在MSG_SetENTER消息里加一个串口打印是怎么加的?

就是调用printf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调用printf函数。

好的,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按OK键到了切换界面的时候,执行到GUI_CreateDialogBox()无法创建新的窗口,原来的窗口也没消失,但操控按键无法移动聚焦icon。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按OK键到了切换界面的时候,执行到GUI_CreateDialogBox()无法创建新的 ...

但是在MainTask()中调用GUI_CreateDialogBox()时可以创建新窗口的,困惑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按OK键到了切换界面的时候,执行到GUI_CreateDialogBox()无法创建新的 ...

查看是否进入到你的ICONVIEW的case 0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是否进入到你的ICONVIEW的case 0里面了。

进入了,单步调式时可以进入,就是创建不了窗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是否进入到你的ICONVIEW的case 0里面了。

不过发现执行到后面,程序进入了中断异常HardFault_Handler(void)。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进入了,单步调式时可以进入,就是创建不了窗口。

别用调试状态,然后串口打印,看看是否有问题。

网友(2018-09-20):
同样的问题,按下确认按钮,到MSG_SetENTER消息后,之后进入了硬件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用调试状态,然后串口打印,看看是否有问题。

老师,我遇到和楼主同样的问题,按下确认按钮,进入了硬件中断。我按照您说的,注释掉原先的确认消息。加入了串口打印如下图,但是没啥现象,请老师再指点我下。。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用调试状态,然后串口打印,看看是否有问题。

按键的程序

网友A:
单看发的截图程序,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看发的截图程序,没问题。

老师,很奇怪,进入同一个子窗口,用触摸能进去,没问题;用按键的方式就进入不了,会进入硬件中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很奇怪,进入同一个子窗口,用触摸能进去,没问题;用按键的方式就进入不了,会进入硬件中断

测试在emWin任务的大while循环里面处理按键消息,看看是否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在emWin任务的大while循环里面处理按键消息,看看是否有问题。

老师,按照您方法成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试在emWin任务的大while循环里面处理按键消息,看看是否有问题。

成功了。老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成功了。老师,谢谢!

网友:
GUI的句柄很重要,特别是某些节点的使用姿势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