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想捣鼓一个核心板,与底板连接采用pfc的软排序连接,有没有什么影响啊 ?

楼主(2018-06-30):
请教下,想捣鼓一个核心板,核心板信号使用fpc的软排线引出,与底板连接采用pfc的软排序连接,有没有什么影响啊 ?

楼主:
使用 fpc 的线会不会出现什么干扰的问题呀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 fpc 的线会不会出现什么干扰的问题呀 ?

没问题啊,之前在项目中是FPC软排线接的显示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啊,之前在项目中是FPC软排线接的显示屏。

好的,多谢多谢啊

网友B:
软排线不要太长了,并口线速度高了容易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排线不要太长了,并口线速度高了容易串扰。

好的,多谢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