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GUI] 使用UC/GUI时切换界面时每次都会有几条黑线一闪一闪的

楼主(2018-06-30):
具体是这样的:用的UC/GUI3.90,天马的4.3寸RGB屏

    有多个地方会出现黑线一闪一闪的:
     1. 我的主界面有6个BUTTON,这个6个BUTTON里有6个图片来做显示的,每当我切换BUTTON时(如从BUTTON0切到BBUTTON1时)会出现

     2.从A界面切换到B界面是会闪,从B界面返回A界面时也会闪

    3.我通过RTC来获得当前时间,有个EDIT控件来专门显示这个实时的时间,1/秒刷新这个控件,也会照成黑线在这个EDIT控件区域内有黑线一直闪

   以上为主要出现黑线一闪的地方,请问下大神们,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黑线的位置是固定还是随机的,如果是随机的,就是你的接口配置有问题,或者接触不良都有可能,最好先排查下硬件,然后排查软件。
另外使能窗口使用存储设备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线的位置是固定还是随机的,如果是随机的,就是你的接口配置有问题,或者接触不良都有可能,最好先排查下 ...

硬汉哥,黑线的位子是随机的,窗口存储设备你是指   #define GUI_SUPPORT_MEMDEV    1   是这个宏吗?我的是置1的。 如果是软件方面的问题的话,我应该怎么排查呢?  硬件方面我不是太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黑线的位子是随机的,窗口存储设备你是指   #define GUI_SUPPORT_MEMDEV    1   是这个宏吗?我 ...

你在GUI_Init函数后调用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GUI_Init函数后调用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哦。这个也是有的
                 GUI_Init();
                GUI_UC_SetEncodeUTF8();
                WM_SetDesktopColor(Colorspicture[0]);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MainTask();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这个也是有的
                 GUI_Init();
                GUI_UC_SetEncodeUTF8();

你现在的这个还是你之前项目的基础上继续搞的吗?

你现在用的是RGB接口屏,你的控制器是不是RA8875,还是F429之类自带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的这个还是你之前项目的基础上继续搞的吗?

你现在用的是RGB接口屏,你的控制器是不是RA8875, ...

是的硬汉哥,是在我之前的基础上搞的,天马的4.3寸RGB屏,控制器是用的F7自带的的LTDC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硬汉哥,是在我之前的基础上搞的,天马的4.3寸RGB屏,控制器是用的F7自带的的LTDC

都升级到F7了,该换了,换成emWin更方便些。

看下你的LCD显存部分配置MPU了没有,配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升级到F7了,该换了,换成emWin更方便些。

看下你的LCD显存部分配置MPU了没有,配置下。

硬件部分我不是太懂,电路设计和一些硬件的选型都是BOSS订好的,现在板子都打了30套回来了,所以硬件部分都是不能在改了。连外部的存储芯片一个都没有。所以GUI莫名的出现各种问题,可能是老版本有部分原因,也可以是存储空间的上的一些原因。总之现在也只能硬着做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升级到F7了,该换了,换成emWin更方便些。

看下你的LCD显存部分配置MPU了没有,配置下。

硬汉哥,GUI这方面还有个问题,就是我做BUTTON移动的时候(BUTTON0--BUTTON1)有时候会出现显示不全的情况(如:图片少一块。4个字只显示了2个字。背景色缺一块)。然后界面的跳转䦹会出现这方面的问题,然后我再移动焦点的时候他又刷出来了。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GUI这方面还有个问题,就是我做BUTTON移动的时候(BUTTON0--BUTTON1)有时候会出现显示不全的情 ...

LCD的显存是不是用的SDRAM,开Cache了没,将SDRAM的MPU设置为WT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LCD的显存是不是用的SDRAM,开Cache了没,将SDRAM的MPU设置为WT模式。

显示不是用的SDRAM,我这个产品没有SDRAM。只有SRAM,而且SRAM也不用做初始化,只需要把SRAM的首地址传进去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显示不是用的SDRAM,我这个产品没有SDRAM。只有SRAM,而且SRAM也不用做初始化,只需要把SRAM的首地址传进 ...

用的内部SRAM做显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内部SRAM做显存?

是的

网友A:
是否开启Cache了,先关闭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开启Cache了,先关闭了试试。

硬汉哥,按你的建议,关闭了Cache ,但是还是有上面出现的情况。这个跟cache有关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按你的建议,关闭了Cache ,但是还是有上面出现的情况。这个跟cache有关吗?

有,开了Cache后有数据一致性问题。

你的硬件,你是否已经排除没问题了,没问题的话,我们就着重在软件上面解决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开了Cache后有数据一致性问题。

你的硬件,你是否已经排除没问题了,没问题的话,我们就着重在软 ...

硬汉哥,板子我换了几套板子试了,LCD屏也换了几个试了,还是会出现那种情况。所以应该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板子我换了几套板子试了,LCD屏也换了几个试了,还是会出现那种情况。所以应该是软件的问题。

好,硬件没问题话,就使用创建一个简单的对话框,对话框上面显示一个文本控件,然后周期更新这个文本控件,看看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