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盘更新到啥版本了,买来就一直吃灰

楼主(2018-06-30):
之前一直在看韦东山的linux,然后F429的板子一直就吃灰没怎么用,我手头的资料光盘是 v1.3 问下现在有更新过吗 哈哈.

STM32-V6 开发板光盘内容更新记录

**********************************************************************************
2017-03-21 V1.3 【重大更新】
1.发布RTX+emWin综合例程
   路径:02.配套例程\10.基于RTX+emWin+FlashFS+USB+TCPnet+CAN+Modbus的综合Demo

网友:
V6没有光盘,联系旺旺,索要下载链接。

STM32-V6 开发板光盘内容更新记录

**********************************************************************************
2018-02-09 V1.7 【重大更新】
1.发布二代示波器教程和例子(RTX,uCOS-III,FeeRTOS三个版本)
   路径:02.配套例程\10.基于RTX+emWin+FlashFS+USB+TCPnet+CAN+Modbus的综合Demo

**********************************************************************************
2018-02-02 V1.6
1.更新软件开发手册和硬件开发手册
   路径:光盘根目录

**********************************************************************************
2017-10-17 V1.5
1.发布RTX教程
   路径:\安富莱_STM32-V6开发板_RTX教程.pdf

**********************************************************************************
2017-09-26 V1.4 【重大更新】
1.发布RL-TCPnet网络教程和配套例子
   路径:\02.配套例程\12.RL-TCPnet网络协议栈(78个例子)

**********************************************************************************
2017-03-21 V1.3 【重大更新】
1.发布RTX+emWin综合例程
   路径:02.配套例程\10.基于RTX+emWin+FlashFS+USB+TCPnet+CAN+Modbus的综合Demo

**********************************************************************************
2017-01-18 V1.2 【重大更新】
1.发布STemWin提高篇例程
   路径:09.STemWin提高篇实战例程,含uCOS-III和FreeRTOS两个版本(23个)

**********************************************************************************
2016-12-17 V1.1
1.发布硬件参考手册,放在根目录。

**********************************************************************************
2016-11-24 V1.0 【重大更新】
1.发布emWin教程和例子(2067页教程,118个例子)
   路径:02.配套例程\06.STemWin例子(118个例子)。 教程在根目录。

**********************************************************************************
2016-06-30 V0.9 【重大更新】
1.发布FreeRTOS教程和例子(1200页教程,50个例子)
   路径:02.配套例程\04.FreeRTOS操作系统(50个例子)。 教程在根目录。

**********************************************************************************
2016-03-25 V0.8
1. 升级出厂程序到V1.0h,增加新的NAND FLASH型号识别
  路径: V6开发板配套资料\02.配套例程\01.出厂程序(1个综合例子)

**********************************************************************************
2016-02-28 V0.7
1. 增加uCOS-III操作系统例子共34个,比较全面。
  路径: 02.配套例程\07.uCOS-III操作系统例子(34个)

**********************************************************************************
2016-02-12 V0.6
1.增加V6主板的原理图(PDF)和封装,PCB丝印图(PDF),PCB走线图(PDF)。
  路径: 01.硬件资料\01.STM32-V6主板原理图和封装

2016-01-29 V0.5
1.增加uCOS-II系统例程
  路径: 08.uCOS-II操作系统例子(22个)

2016-01-20 V0.4
1.增加RTX例程
  路径: 05.RTX操作系统例程(27个例子)

2016-01-11 V0.3
1.增加MODBUS教程和配套例子
  路径: 02.配套例程\11.MODBUS例程

2015-09-29 V0.2  固件库升级到1.6.1
1. 配套例程增加
        02.CPU内部资源例程(9个)
        03.CPU外部设备例程(41个)
2. 升级出厂程序到V1.0f

2015-09-29 V0.1
1. 首版。
2. 工具盘整理完毕
3. 硬件资料目录整理完毕.(主板和显示模块原理图,各类参考资料已配齐)
4. 软件资料不完善
        - 仅放了出厂测试程序(功能齐全) V1.0d
        - 其他例程加紧整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