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V6-917_STemWin提高篇实验_WAV,MP3软解播放器 事件标志MusicTaskAudioFillBuffer0_10 在哪里发送的?

楼主(2018-07-01):
V6-917_STemWin提高篇实验_WAV,MP3软解播放器,带类似千千静听频谱(FreeRTOS)

这个历程里面的
MusicTaskAudioFillBuffer1_9
MusicTaskAudioFillBuffer0_10

这两个事件标志是在哪里发送的啊,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
貌似只找到了等待的,

网友A:
bsp_WM8978.c文件末尾中断服务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bsp_WM8978.c文件末尾中断服务程序。

终于找到了,多谢多谢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bsp_WM8978.c文件末尾中断服务程序。

你好, 请教下,在播放音乐时,屏幕显示貌似会闪烁一下,是怎么情况啊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请教下,在播放音乐时,屏幕显示貌似会闪烁一下,是怎么情况啊 ?

方便的话,百度云或者优酷上传个小视频,我看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百度云或者优酷上传个小视频,我看下效果。

你好,已经上传了,你帮忙看看 到底是咋回事啊 ?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 ... j.8428770.3416059.1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已经上传了,你帮忙看看 到底是咋回事啊 ?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czMTEzOTQwOA==. ...

是不是过程中也会跳动,适当降低LTDC的时钟有效果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过程中也会跳动,适当降低LTDC的时钟有效果不。

降低 lcd 时钟 频率没有什么效果,我把 频谱 屏蔽也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降低 lcd 时钟 频率没有什么效果,我把 频谱 屏蔽也是一样的,

你的界面里面只有这个应用是这种效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界面里面只有这个应用是这种效果吗。

貌似其他的界面里面也偶尔会出现,不过 貌似在 其他的界面里面没有这么严重,

偶尔也会闪烁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貌似其他的界面里面也偶尔会出现,不过 貌似在 其他的界面里面没有这么严重,

偶尔也会闪烁一下

这个还真有些麻烦了,估计硬件问题和LTDC驱动问题居多。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你降低或者提高下SDRAM以及LTDC所涉及到GPIO的速度等级看看是否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有些麻烦了,估计硬件问题和LTDC驱动问题居多。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你降低或者提高下SDRAM以 ...

都试过了,貌似 基本没有什么改善啊

看来这个问题得 以后 慢慢的 找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试过了,貌似 基本没有什么改善啊

对了有个办法,你可以换个小的屏800*480的试试,这样至少能排查是不是你主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有个办法,你可以换个小的屏800*480的试试,这样至少能排查是不是你主板的问题。

800*480 屏的,前段时间不小心搞破了,现在也没有再买了,所以现在也测试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