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请教下移植 V6-917_STemWin提高篇实验_WAV播放器 这个历程后貌似只能播放一首歌曲另外获取到文件时间也不准播放时显示也不更新了

楼主(2018-07-01):
请教下移植 V6-917_STemWin提高篇实验_WAV播放器 这个历程后貌似只能播放一首歌曲另外获取到文件时间也不准播放时显示也不更新了
搜索 wav 格式的,是 list 格式的的貌似就直接退出了啊,????

下面是播放界面,但是貌似显示时间不会更新,????????

下图为获取总时间,只有第四个是对的,其余的都不对了 ??????

网友A:
重新移植,没有移植好,这个音乐播放器的例子,我在我们的V6板子上面搞的很溜的,随意快进,快退切换等操作。

此贴有视频演示: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移植,没有移植好,这个音乐播放器的例子,我在我们的V6板子上面搞的很溜的,随意快进,快退切换等操作 ...

估计跟我的 操作界面有关吧,

我目前移植的音乐播放,不是一开机就进入的,而且点击桌面 音乐播放图标按钮后再进去的,这样的话,需要修改 哪里设置啊 ?

或者是哪些比较关键的 地方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移植,没有移植好,这个音乐播放器的例子,我在我们的V6板子上面搞的很溜的,随意快进,快退切换等操作 ...

你好,移植时,发现 使用这个函数提示警告,

貌似没有定义,

SLIDER_SetSTSkin  我目前使用的 emwin v5.40 argb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跟我的 操作界面有关吧,

我目前移植的音乐播放,不是一开机就进入的,而且点击桌面 音乐播放图标 ...

这种应用参考V6的综合Demo: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移植时,发现 使用这个函数提示警告,

貌似没有定义,

这个是ST搞的一个皮肤色,在V6的综合Demo里面有对应的库,你添加上即可:
http://www.armbbs.cn/forum.ph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ST搞的一个皮肤色,在V6的综合Demo里面有对应的库,你添加上即可:
http://www.armbbs.cn/foru ...

已经搞定了,目前播放进度条显示 ok

目前我这边测试貌似还有几个小 bug,

描述如下:
主界面

点击上图的  音乐播放  图标后如下:

点击音乐列表后如下:

点击上图的确定按钮后进入播放,画面如下,此时播放按钮图标没有变成 暂停图标 ??
而且第一次按播放按钮进入暂停模式无效,
第二次才有效果,另外音量指示也没有显示出来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了,目前播放进度条显示 ok

目前我这边测试貌似还有几个小 bug,

好的,我们就在你的这个帖子里面集中讨论这个问题: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我们就在你的这个帖子里面集中讨论这个问题: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 ...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