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intf打印字符串问题

楼主(2018-07-02):
static char* const _HMI_MODULE_NAME = "HMI";
static char* const _HMI_MODULE_VERSION = "V0.01";
static char* const _HMI_MODULE_DATE = __DATE__;

//for IDataObject instance of  module information
static void* const _HMIModuleInfoTbl[] =
{
        &_HMI_MODULE_NAME,                //MODULE_INFO_DOSID_NAME,
        &_HMI_MODULE_VERSION,        //MODULE_INFO_DOSID_VERSION,
        &_HMI_MODULE_DATE,//MODULE_INFO_DOSID_DATE,
};

怎么通过_HMIModuleInfoTbl,直接printf那三个字符串啊

网友A:
ps:先帮你把标题改了,之前的标题非常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先帮你把标题改了,之前的标题非常不好

好的,下次注意

网友A:
static char const _HMI_MODULE_NAME[] = "HMI";
static char const _HMI_MODULE_VERSION[] = "V0.01";
static char const _HMI_MODULE_DATE[] = __DATE__;

//for IDataObject instance of  module information
static char const *_HMIModuleInfoTbl[] =
{
       _HMI_MODULE_NAME,              //MODULE_INFO_DOSID_NAME,
       _HMI_MODULE_VERSION,        //MODULE_INFO_DOSID_VERSION,
       _HMI_MODULE_DATE,             //MODULE_INFO_DOSID_DATE,
};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atic char const _HMI_MODULE_NAME[] = "HMI";
static char const _HMI_MODULE_VERSION[] = "V0.01";
s ...

先谢谢,不过这是别人提供的接口,不能改
有其他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