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MDK调试无法设置断点问题解决办法汇总(2020-08-05)

楼主(2018-07-02):
1、路径切不要有中文,路径也不要太深,这条尤其重要,务必保证。
2、调试信息选上,选上后记得重新全编译。

3、选择低优化等级

楼主(2020-08-05):
第1条的问题,今天又遇到了。

网友A:
官方的STlink或者市面上卖的,debug模式无法打断点,官方给的答案是取消图示的两个√即可,调试发现确实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的STlink或者市面上卖的,debug模式无法打断点,官方给的答案是取消图示的两个√即可,调试发现确实是 ...

谢谢告知这个问题。

现在用jlink多些,我也注意下问题看看。

网友(2021-03-22):
硬汉大佬在QQ群里指点来此贴查看,果然解决了问题。我用的是ST-Link V3 set,借鉴了‘初晴sama’大佬的建议,取消了那3个复选框后即可。谢谢两位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