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在WINDOWS中创建FRAMEWIN

楼主(2018-07-02):
如下,我在window中创建frame控件,为什么没有显示出来
<font color="#0000ff">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font>
        { WINDOW_CreateIndirect, "Window", ID_WINDOW_0, 0, 0, 800, 480, 0, 0x0, 0 },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widgets)
        // USER END
<font color="#0000ff">};</font>

WM_HWIN hhhWin;
<font color="#0000ff">static void </font><font color="#ff0000">_cbFrame</font><font color="#0000ff">(WM_MESSAGE * pMsg) {</font>
        WM_SCROLL_STATE ScrollState;
        WM_HWIN         hDlg;
        int             xPos;
        int             yPos;

        hDlg = 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font color="#0000ff">}</font>

<font color="#0000ff">static void _cbDialog(WM_MESSAGE * pMsg) {</font>
        WM_HWIN hItem;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variables)
        int x, y;
        WM_HWIN hFrameWin;
        // USER END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
                // Initialization of 'Window'
                //
                hItem = pMsg->hWin;
                WINDOW_SetBkColor(hItem, GUI_MAKE_COLOR(GUI_RED));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widget initialization)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message handling)
                //x = WM_GetWindowSizeX(pMsg->hWin);
                //y = WM_GetWindowSizeY(pMsg->hWin);
<font color="#ff0000">                hFrameWin = FRAMEWIN_CreateEx(0, 0, 100, 100, hhhWin, WM_CF_SHOW , 0, 0, "WINDOW POP UP", _cbFrame);</font>
                WM_ShowWindow(hFrameWin);
        case WM_PAINT:
                GUI_SetBkColor(GUI_BLUE);
                GUI_Clear();
                break;
                // USER END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font color="#0000ff">}</font>

WM_HWIN CreateWindow(void);
<font color="#0000ff">WM_HWIN CreateWindow(void) {</font>

        hh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Dialog, WM_HBKWIN, 0, 0);
        return hhhWin;
<font color="#0000ff">}</font>

网友A:
程序里面有两个问题
1、你的WM_INIT_DIALOG消息里面不可以调用2D操作,要放在WM_PAINT消息里面,比如你的
GUI_SetBkColor(GUI_BLUE);
GUI_Clear();

2、你的消息WM_INIT_DIALOG执行的时候,看下你的对话框句柄hhhWin是不是还没有还没有返回,也就是此时这个句柄还不是有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里面有两个问题
1、你的WM_INIT_DIALOG消息里面不可以调用2D操作,要放在WM_PAINT消息里面,比如你的
...

找到问题了,居然把创建写在了INIT分支的break下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居然把创建写在了INIT分支的break下面

break;太隐蔽了额,我还以为你没写呢,那就不存在第1个问题了。

不过我说的第2条,应该是存在这个问题,你的FrameWIN父窗口不是对话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reak;太隐蔽了额,我还以为你没写呢,那就不存在第1个问题了。

不过我说的第2条,应该是存在这个 ...

正常了顺便吐槽下回复框贴代码的功能,我看上面有文本颜色修改,用了之后再上传代码就变成上面那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了顺便吐槽下回复框贴代码的功能,我看上面有文本颜色修改,用了之后再上传代码就变成上面那样了

discuz论坛不支持引用代码里面再设置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