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富莱二代示波器教程】第8章 示波器设计—测量功能

楼主(2018-07-02):
完整教程下载地址: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785

第8章        示波器设计—测量功能

    二代示波器测量功能实现比较简单,使用2D函数绘制即可。不过也专门开辟一个章节,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说明,方便理解。
    8.1    水平测量功能
    8.2    垂直测量功能
    8.3     总结

8.1  水平测量功能
    水平测量方式的效果如下:

水平测量功能的数据显示不要以窗口的形式呈现,因为将窗口显示在波形显示区上会造成波形刷新慢。当前的方案是在绘制完毕波形后,直接2D函数绘制测量窗口,这种方式的实际效果好很多。对应的代码如下:
/*

*********************************************************************************************************

*    函 数 名: DSO_DrawCursorH

*    功能说明: 绘制示波器的水平测量游标,用于测量幅值。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DSO_DrawCursorH(void)

{

     char buf[60];

     /* 第1步:绘制用于测量的两个游标线********************************************************/

     GUI_SetColor(0x0040f0);

     /* 绘制横线A */

     GUI_DrawHLine(g_Cursors->sCursorHA, DSOSCREEN_STARTX, DSOSCREEN_ENDX);

     GUI_DrawHLine(g_Cursors->sCursorHA+1, DSOSCREEN_STARTX, DSOSCREEN_ENDX);

     GUI_FillRoundedRect(50, g_Cursors->sCursorHA+3, 61, g_Cursors->sCursorHA+18, 3);

     /* 绘制横线B */

     GUI_DrawHLine(g_Cursors->sCursorHB, DSOSCREEN_STARTX, DSOSCREEN_ENDX);

     GUI_DrawHLine(g_Cursors->sCursorHB-1, DSOSCREEN_STARTX, DSOSCREEN_ENDX);

     GUI_FillRoundedRect(50, g_Cursors->sCursorHB-18, 61, g_Cursors->sCursorHB-3, 3);

     /* 在横线A和横线B旁边的小圆圈中显示字母a和字母b */

     GUI_SetColor(GUI_BLACK);

     GUI_SetFont(&GUI_Font20_ASCII);

     GUI_SetTextMode(GUI_TEXTMODE_TRANS);

     GUI_DispCharAt('a', 51, g_Cursors->sCursorHA);

     GUI_DispCharAt('b', 51, g_Cursors->sCursorHB-19);

     /* 第2步:绘制游标数据显示窗口********************************************************/

     GUI_SetColor(GUI_BLACK);

     GUI_FillRoundedRect(500, 55, 635, 135, 4);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DrawRoundedRect( 499, 54, 636, 136, 4);

     GUI_SetColor(0x0040f0);

     GUI_FillRoundedRect(75 + 433 , 47 + 15, 86 + 433, 62 + 15, 3);

     GUI_FillRoundedRect(75 + 433 , 45 + 45, 86 + 433, 60 + 45, 3);

     GUI_SetColor(GUI_BLACK);

     GUI_SetFont(&GUI_Font20_1);

     GUI_SetTextMode(GUI_TEXTMODE_TRANS);

     GUI_DispCharAt('a', 509, 59);

     GUI_DispCharAt('b', 509, 88);

     GUI_SetColor(GUI_YELLOW);

     GUI_SetFont(&GUI_Font16_1);

     GUI_DispCharAt('#', 511, 115);

     /* 第3步:计算竖线线A的数值***********************************************************/

     g_Cursors->WaveCursorA = (float)((g_Cursors->sCursorVA - 340) * g_CursorUintTable[TimeBaseId][0])/1000;

     if(g_CursorUintTable[TimeBaseId][1] == 1)

     {

         sprintf(buf, "%5.1fus", g_Cursors->WaveCursorA);

     }

     else if(g_CursorUintTable[TimeBaseId][1] == 2)

     {

         sprintf(buf, "%5.3fms", g_Cursors->WaveCursorA);

     }

     else if(g_CursorUintTable[TimeBaseId][1] == 3)

     {

         sprintf(buf, "%5.2fms", g_Cursors->WaveCursorA);

     }

     else if(g_CursorUintTable[TimeBaseId][1] == 4)

     {

         sprintf(buf, "%5.1fms", g_Cursors->WaveCursorA);

     }

     else if(g_CursorUintTable[TimeBaseId][1] == 5)

     {

         sprintf(buf, "%5.3fs", g_Cursors->WaveCursorA);

     }

     else if(g_CursorUintTable[TimeBaseId][1] == 6)

     {

         sprintf(buf, "%5.2fs", g_Cursors->WaveCursorA);

     }

     else if(g_CursorUintTable[TimeBaseId][1] == 7)

     {

         sprintf(buf, "%5.1fs", g_Cursors->WaveCursorA);

     }

     GUI_DispStringAt(buf, 523, 63);

     /* 第3步:计算竖线线B的数值***********************************************************/

     g_Cursors->WaveCursorB = (float)((g_Cursors->sCursorVB - 340) * g_CursorUintTable[TimeBaseId][0])/1000;

     if(g_CursorUintTable[TimeBaseId][1] == 1)

     {

         sprintf(buf, "%5.1fus", g_Cursors->WaveCursorB);

     }

     else if(g_CursorUintTable[TimeBaseId][1] == 2)

     {

         sprintf(buf, "%5.3fms", g_Cursors->WaveCursorB);

     }

     else if(g_CursorUintTable[TimeBaseId][1] == 3)

     {

          sprintf(buf, "%5.2fms", g_Cursors->WaveCursorB);

     }

     else if(g_CursorUintTable[TimeBaseId][1] == 4)

     {

         sprintf(buf, "%5.1fms", g_Cursors->WaveCursorB);

     }

     else if(g_CursorUintTable[TimeBaseId][1] == 5)

     {

         sprintf(buf, "%5.3fs", g_Cursors->WaveCursorB);

     }

     else if(g_CursorUintTable[TimeBaseId][1] == 6)

     {

         sprintf(buf, "%5.2fs", g_Cursors->WaveCursorB);

     }

     else if(g_CursorUintTable[TimeBaseId][1] == 7)

     {

         sprintf(buf, "%5.1fs", g_Cursors->WaveCursorB);

     }

     GUI_DispStringAt(buf, 523, 91);

     /* 第5步:计算竖线A竖线B的差值***********************************************************/

     if(g_CursorUintTable[TimeBaseId][1] == 1)

     {

         sprintf(buf, "%5.1fus", (g_Cursors->WaveCursorB - g_Cursors->WaveCursorA));

     }

     else if(g_CursorUintTable[TimeBaseId][1] == 2)

     {

         sprintf(buf, "%5.3fms", (g_Cursors->WaveCursorB - g_Cursors->WaveCursorA));

     }

     else if(g_CursorUintTable[TimeBaseId][1] == 3)

     {

         sprintf(buf, "%5.2fms", (g_Cursors->WaveCursorB - g_Cursors->WaveCursorA));

     }

     else if(g_CursorUintTable[TimeBaseId][1] == 4)

     {

         sprintf(buf, "%5.1fms", (g_Cursors->WaveCursorB - g_Cursors->WaveCursorA));

     }

         else if(g_CursorUintTable[TimeBaseId][1] == 5)

     {

         sprintf(buf, "%5.3fs", (g_Cursors->WaveCursorB - g_Cursors->WaveCursorA));

     }

     else if(g_CursorUintTable[TimeBaseId][1] == 6)

     {

         sprintf(buf, "%5.2fs", (g_Cursors->WaveCursorB - g_Cursors->WaveCursorA));

     }

     else if(g_CursorUintTable[TimeBaseId][1] == 7)

     {

         sprintf(buf, "%5.1fs",(g_Cursors->WaveCursorB - g_Cursors->WaveCursorA));

     }

     GUI_DispStringAt(buf, 523, 115);

     /* 第6步:显示水平线的计算数值***********************************************************/

     GUI_DispCharAt('#', 509+72, 115);

     g_Cursors->WaveCursorA = (float)((240 - g_Cursors->sCursorHA) * g_AttTable[Ch1AmpId][1]) / 50000;

     sprintf(buf, "%5.3fV", g_Cursors->WaveCursorA);

     GUI_DispStringAt(buf, 518+72, 63);

     g_Cursors->WaveCursorB = (float)((240 - g_Cursors->sCursorHB) * g_AttTable[Ch1AmpId][1]) / 50000;

     sprintf(buf, "%5.3fV", g_Cursors->WaveCursorB);

     GUI_DispStringAt(buf, 518+70, 91);

     sprintf(buf, "%5.3fV", g_Cursors->WaveCursorA - g_Cursors->WaveCursorB);

     GUI_DispStringAt(buf, 520+70, 115);

}

水平测量的实现比较简单,就是2D函数调用和字符显示。如果大家要自己实现,按照代码中注释的步骤制作即可。测量功能的调节是通过开发板上面的摇杆实现的。

楼主:
8.2   垂直测量功能
    垂直测量方式的效果如下:

垂直测量功能的数据显示不要以窗口的形式呈现,因为将窗口显示在波形显示区上会造成波形刷新慢。当前的方案是在绘制完毕波形后,直接2D函数绘制测量窗口,这种方式的实际效果好很多。对应的代码如下:
/*

*********************************************************************************************************

*    函 数 名: DSO_DrawCursorV

*    功能说明: 绘制示波器的垂直测量游标,用于测量的时间。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DSO_DrawCursorV(void)

{

     char buf[60];

     /* 第1步:绘制用于测量的两个游标线********************************************************/

     GUI_SetColor(0x0040f0);

     /* 绘制竖线A */

     GUI_DrawVLine(g_Cursors->sCursorVA, DSOSCREEN_STARTY, DSOSCREEN_ENDY);

     GUI_DrawVLine(g_Cursors->sCursorVA+1, DSOSCREEN_STARTY, DSOSCREEN_ENDY);

     GUI_FillRoundedRect(g_Cursors->sCursorVA+5, 47, g_Cursors->sCursorVA+16, 62, 3);

     /* 绘制竖线B */

     GUI_DrawVLine(g_Cursors->sCursorVB, DSOSCREEN_STARTY, DSOSCREEN_ENDY);

     GUI_DrawVLine(g_Cursors->sCursorVB-1, DSOSCREEN_STARTY, DSOSCREEN_ENDY);

     GUI_FillRoundedRect(g_Cursors->sCursorVB-16, 47, g_Cursors->sCursorVB-5, 62, 3);

     /* 在竖线A和竖线B旁边的小圆圈中显示字母a和字母b */

     GUI_SetColor(GUI_BLACK);

     GUI_SetFont(&GUI_Font20_ASCII);

     GUI_SetTextMode(GUI_TEXTMODE_TRANS);

     GUI_DispCharAt('a', g_Cursors->sCursorVA+6, 44);

     GUI_DispCharAt('b', g_Cursors->sCursorVB-15, 45);

     /* 第2步:绘制游标数据显示窗口********************************************************/

     GUI_SetColor(GUI_BLACK);

     GUI_FillRoundedRect(500, 55, 635, 135, 4);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DrawRoundedRect( 499, 54, 636, 136, 4);

     GUI_SetColor(0x0040f0);

     GUI_FillRoundedRect(75 + 433 , 47 + 15, 86 + 433, 62 + 15, 3);

     GUI_FillRoundedRect(75 + 433 , 45 + 45, 86 + 433, 60 + 45, 3);

     GUI_SetColor(GUI_BLACK);

     GUI_SetFont(&GUI_Font20_1);

     GUI_SetTextMode(GUI_TEXTMODE_TRANS);

     GUI_DispCharAt('a', 509, 59);

     GUI_DispCharAt('b', 509, 88);

  46.      GUI_SetColor(GUI_YELLOW);

  47.      GUI_SetFont(&GUI_Font16_1);

  48.      GUI_DispCharAt('#', 513, 115);

     /* 第3步:计算竖线A的数值***********************************************************/

     g_Cursors->WaveCursorA = (float)((g_Cursors->sCursorVA - 340) * g_CursorUintTable[TimeBaseId][0])/1000;

     if(g_CursorUintTable[TimeBaseId][1] == 1)

     {

         sprintf(buf, "%5.1fus", g_Cursors->WaveCursorA);

     }

     else if(g_CursorUintTable[TimeBaseId][1] == 2)

     {

         sprintf(buf, "%5.3fms", g_Cursors->WaveCursorA);

     }

     else if(g_CursorUintTable[TimeBaseId][1] == 3)

     {

         sprintf(buf, "%5.2fms", g_Cursors->WaveCursorA);

     }

     else if(g_CursorUintTable[TimeBaseId][1] == 4)

     {

         sprintf(buf, "%5.1fms", g_Cursors->WaveCursorA);

     }

     else if(g_CursorUintTable[TimeBaseId][1] == 5)

     {

          sprintf(buf, "%5.3fs", g_Cursors->WaveCursorA);

     }

     else if(g_CursorUintTable[TimeBaseId][1] == 6)

     {

         sprintf(buf, "%5.2fs",g_Cursors->WaveCursorA);

     }

     else if(g_CursorUintTable[TimeBaseId][1] == 7)

     {

         sprintf(buf, "%5.1fs", g_Cursors->WaveCursorA);

     }

  79.      /* 显示竖线A数值 */

  80.      GUI_DispStringAt(buf, 523, 63);

     /* 第4步:计算竖线B的数值***********************************************************/

     g_Cursors->WaveCursorB = (float)((g_Cursors->sCursorVB - 340) * g_CursorUintTable[TimeBaseId][0])/1000;

     if(g_CursorUintTable[TimeBaseId][1] == 1)

     {

         sprintf(buf, "%5.1fus", g_Cursors->WaveCursorB);

     }

     else if(g_CursorUintTable[TimeBaseId][1] == 2)

     {

         sprintf(buf, "%5.3fms", g_Cursors->WaveCursorB);

     }

     else if(g_CursorUintTable[TimeBaseId][1] == 3)

     {

          sprintf(buf, "%5.2fms", g_Cursors->WaveCursorB);

     }

     else if(g_CursorUintTable[TimeBaseId][1] == 4)

     {

         sprintf(buf, "%5.1fms", g_Cursors->WaveCursorB);

     }

     else if(g_CursorUintTable[TimeBaseId][1] == 5)

     {

         sprintf(buf, "%5.3fs", g_Cursors->WaveCursorB);

     }

     else if(g_CursorUintTable[TimeBaseId][1] == 6)

     {

         sprintf(buf, "%5.2fs", g_Cursors->WaveCursorB);

     }

     else if(g_CursorUintTable[TimeBaseId][1] == 7)

     {

         sprintf(buf, "%5.1fs", g_Cursors->WaveCursorB);

     }

     /* 显示竖线B数值 */

     GUI_DispStringAt(buf, 523, 91);

     /* 第5步:计算竖线A竖线B的差值***********************************************************/

     if(g_CursorUintTable[TimeBaseId][1] == 1)

     {

         sprintf(buf, "%5.1fus", (g_Cursors->WaveCursorB - g_Cursors->WaveCursorA));

     }

     else if(g_CursorUintTable[TimeBaseId][1] == 2)

     {

         sprintf(buf, "%5.3fms", (g_Cursors->WaveCursorB - g_Cursors->WaveCursorA));

     }

     else if(g_CursorUintTable[TimeBaseId][1] == 3)

     {

         sprintf(buf, "%5.2fms", (g_Cursors->WaveCursorB - g_Cursors->WaveCursorA));

     }

     else if(g_CursorUintTable[TimeBaseId][1] == 4)

     {

         sprintf(buf, "%5.1fms", (g_Cursors->WaveCursorB - g_Cursors->WaveCursorA));

     }

     else if(g_CursorUintTable[TimeBaseId][1] == 5)

     {

         sprintf(buf, "%5.3fs", (g_Cursors->WaveCursorB - g_Cursors->WaveCursorA));

     }

     else if(g_CursorUintTable[TimeBaseId][1] == 6)

     {

         sprintf(buf, "%5.2fs", (g_Cursors->WaveCursorB - g_Cursors->WaveCursorA));

     }

     else if(g_CursorUintTable[TimeBaseId][1] == 7)

     {

         sprintf(buf, "%5.1fs",(g_Cursors->WaveCursorB - g_Cursors->WaveCursorA));

     }

     /* 显示竖线A和竖线B的差值 */

     GUI_DispStringAt(buf, 523, 115);

  146.      /* 第6步:显示水平线的计算数值***********************************************************/

  147.      GUI_DispCharAt('#', 509+72, 115);

  148.      g_Cursors->WaveCursorA = (float)((240 - g_Cursors->sCursorHA) * g_AttTable[Ch1AmpId][1]) / 50000;

  149.      sprintf(buf, "%5.3fV", g_Cursors->WaveCursorA);

  150.      GUI_DispStringAt(buf, 518+72, 63);

  151.      g_Cursors->WaveCursorB = (float)((240 - g_Cursors->sCursorHB) * g_AttTable[Ch1AmpId][1]) / 50000;

  152.      sprintf(buf, "%5.3fV", g_Cursors->WaveCursorB);

  153.      GUI_DispStringAt(buf, 518+70, 91);

     sprintf(buf, "%5.3fV", g_Cursors->WaveCursorA - g_Cursors->WaveCursorB);

     GUI_DispStringAt(buf, 520+70, 115);

}

垂直测量的实现比较简单,就是2D函数调用和字符显示。如果大家要自己实现,按照代码中注释的步骤制作即可。测量功能的调节是通过开发板上面的摇杆实现的。

楼主:
8.3   总结
    由于测量功能的实现比较简单,所以我们这里只是简单的进行了说明。如果大家要自己制作的话,建议实际操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