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级电流输出控制电路,请指导

楼主(2018-07-02):
产品需要生成可控小电流,输出阻抗MΩ级别,是否有25nA-25uA电路或芯片推荐?或者可以分段实现小电流25nA-500nA和500nA-25uA?谢谢~~~~~

网友A:
回帖奖励 +5 个金币

这个不太好搞。

可以在TI的这个地方检索下,你找些关键字,这个是TI的各种参考设置汇总贴。
http://www.ti.com/general/docs/refdesignsearchresults.ts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太好搞。

可以在TI的这个地方检索下,你找些关键字,这个是TI的各种参考设置汇总贴。

谢汉哥指点,我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