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做了一个emWin字体生成器

楼主(2018-07-02):
最近做了一个emWin的字体生成器,支持多国文字,支持抗锯齿,现共享给有需要的伙伴。

工具使用说明:
1、左侧输入待转换的文字,支持输入多国文字,支持抗锯齿。
2、选择合适的字体和大小。
3、设置字模的高度和偏移与抗锯齿,1表示无抗锯齿。
4、设置编码格式,并输入字体名字。
5、点击开始转换。
6、保存文件或是直接复制代码到C文件。

unicode编码生成的字体怎么用:
1、因本字体使用unicode编码,所以在用到文字的.c文件,需保存为UTF-8编码,可使用记事本打开.c文件,文件另存,选UTF-8编码即可。
2、emWin需开始UTF-8编码的支持,方法为在GUI_Init();后面调用GUI_UC_SetEncodeUTF8();即可。
3、因.c文件保存为UTF-8编码后,MDK编译可能出错,打开配置工程,切换C/C++选项卡,在Misc Controns里面追加--locale=english即可。

GBK编码生成的字体怎么用:
1、因本字体使用GBK编码,所以确保在用到文字的.c文件编码为ANSI即可,可使用记事本打开.c文件,文件另存,选ANSI编码即可。
2、emWin无需调用GUI_UC_SetEncodeUTF8(),默认即是ANSI。
注:如需多国文字不建议用GBK,会丢失文字,如只需中英文则没有问题。

外部字库使用方法
生成外部字库
1、外部字体需要提供读取字模驱动函数,通过设置-设置外部字体读取函数,软件会加载到代码中。
2、如生成字库时不提供函数,也可以自己在代码中提供。
3、生成方法如上相同。
使用方法
1、外部字库会生成2个文件,一个bin文件即字模文件,一个C文件即描述文件。
2、bin文件放到外部存储,C文件添加到工程。
3、编写读取函数,按提供参数偏移,大小来读取即可。
注:外部字体同样支持unicode或GBK编码。

类型说明:
1、内部字体:全部信息保存在C文件,存储在ROM区。
2、外部字体,适用于FLASH:这种类型数据存在外部如FLASH,字体描述CharInfo放在ROM,适用于有FLASH而没有大内存的情况,比如STM32F407芯片。
3、外部字体,适用于SDRAM:这种类型全部存到外部,用到时全部读到SDRAM,查找字符要寻指,所以只适用于SDRAM。
4、外部字体,类似XBF,最优:这种类型信息全部存到外部,适用于FLASH,也适用于SDRAM,每个字符只要查表一次,速度快,外部字体建议使用这种

更新记录:

V0.1
1、初始版本

V0.2
1、加入GBK编码选择,可选择生成unicode或GBK的字库。
2、优化了一下生成抗锯齿字模的方法,生成的字体更清晰一些。

V0.3
1、增加生成外部字体,外部字体只支持bpp1和bpp4,bpp2没做,感觉没有必要。

V0.4
1、因V0.3版的外部字体,字体描述CharInfo部分还是保存在C文件即内部,当文字多了后还是会占用很多ROM空间。所以0.4版增加一种类型,即全部外置,用到时全部读到SDRAM。
2、增加参数保存。
3、增加设置抗锯齿选项。

网友:
666,感谢楼主分享的好软件。

楼主:
一直是看贴不了贴的,这不刷一下存在感

网友A:
可以做GBK编码或者GB2312编码的吗?

网友B:
简单好用。。。。
可惜不能选字体。。。比如仿宋,楷体,隶书,,,
比emwin的操作通俗易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GBK编码或者GB2312编码的吗?

GBK或GB2312应该可以,这个要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好用。。。。
可惜不能选字体。。。比如仿宋,楷体,隶书,,,
比emwin的操作通俗易懂。

能选字体的啊,看截图,左下角第一个BUTTON就是选字体

网友C:
楼主赞!
能否生成GB2312编码的外部字库?
emWin的字体软件只能生成 unicode 编码的外部字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赞!
能否生成GB2312编码的外部字库?
emWin的字体软件只能生成 unicode 编码的外部字库。

刚增加了内部的GB2312,生成外部的等下个版本加入

网友:
这么快都升级第2版

网友:
666,升级好快

网友:
这个工具很cool额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的好软件

楼主:
已增加生成外部字体

网友D:
厉害,过两天我也专门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过两天我也专门测试下。

刚好有兴趣做,就完善了下,现在基本满足各种需求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好有兴趣做,就完善了下,现在基本满足各种需求了。

方便写个功能介绍不,这次周报帮你宣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方便写个功能介绍不,这次周报帮你宣传下

多谢老大

网友D:
已经收到文件,明天就发一下

网友B:
超酷!!!持续关注!
建议后续版本加入bmp图片代码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酷!!!持续关注!
建议后续版本加入bmp图片代码生成。

官方的图片工具就很好用了啊

网友:
用Qt做的?

网友C:
楼主好!
简单的测试了一下外部字体,有两个问题:
1 . 字体缓冲区大小计算不对
     static unsigned char g_font_buf[72];//软件已计算好BUFF大小,无需更改BUFF大小
   (当前字体20号,每行4字节,字模高24),但是如果字模高度改成27,则计算又对了?
2. 抗锯齿外部字体  函数  static void myFont24_Draw(int x0, int y0, int XSize, int YSize, int BytesPerLine, const U8 *pData) {
   其中 pfSetPixelAA = (GUI_pContext->TextMode && GUI_TM_TRANS) ? 这一句 “&&” 应为 “&”。
楼主辛苦

  又想到一个问题, 对外部字库, 能否把 GUI_CHARINFO 这个大数组也放到bin文件中, 这个数组要占用接近80k字节的rom空间,
如果有多个字库,程序空间有点吃不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
简单的测试了一下外部字体,有两个问题:
1 . 字体缓冲区大小计算不对

多谢你的建议啊,如果更新下个版本会加上

网友E:
楼主好强!好定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好强!好定西啊!

好东西..激动过头打错了..

网友F:
我在使用 emWin字体生成器 V0.3 生成 unicode编码的字库,在使用中出现上图中 期望显示“你好我 emWin” 实际却显示为 “你好房emWin”,第二句的首字 ‘宁’ 未显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在使用 emWin字体生成器 V0.3 生成 unicode编码的字库,在使用中出现上图中 期望显示“你好我 emWin ...

我只有VC6.0,不支持UTF8,不能帮你测试,我在板子上测试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有VC6.0,不支持UTF8,不能帮你测试,我在板子上测试没有问题

好  我在板子试试

网友A:
外部字体支不支持抗锯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部字体支不支持抗锯齿?

支持啊,看一下我的说明啊

网友C:
你好楼主,我又来麻烦你了
GUI_FONT_PROP 这些数组,连续编码的汉字应该放到一起,现在时每个字单独一个,如此增加了很多查表次数,效率很低。

static const GUI_FONT_PROP FontGBK27DX_Prop6746 = {
0xf7d3, /* start */
0xf7d3, /* end */
&FontGBK27DX_CharInfo[6745],
&FontGBK27DX_Prop6747,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楼主,我又来麻烦你了
GUI_FONT_PROP 这些数组,连续编码的汉字应该放到一起,现在时每个字单独一个 ...

如果多文字是不适合用这种,如果是自定义字库,很难保证汉字连续,想要查表少,最好的方法是参数XBF

网友:
字体显示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有个问题,有的地方汉字会往上跑

网友A:
“设备ID”就往上跑了,看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ID”就往上跑了,看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我模拟了下你的界面,没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楼主,我又来麻烦你了
GUI_FONT_PROP 这些数组,连续编码的汉字应该放到一起,现在时每个字单独一个 ...

更新了V0.4版,已经解决了你说的问题。

网友:
很牛逼,很给力

网友A:
比emwin自带的和多国语言生成器好用多了,emwin自带不支持GBK编码,多国语言生成器又不支持抗锯齿,字体太难看,这个软件完美解决了,很牛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emwin自带的和多国语言生成器好用多了,emwin自带不支持GBK编码,多国语言生成器又不支持抗锯齿,字体太 ...

用了抗锯齿后,没有抗锯齿的字体确实感觉效果差很多

网友:
666,楼主又升级,下载测试下

网友:
楼主相当给力啊
这一版相当实用了, GBK + XBF + AA 可以满足大部分需求。我比较了一下AA的效果与ttf差别不大 ,赞一个!

网友A:
使用中发现,当一个界面的汉字比较多时,就回比较卡,尤其是Listview选中某一行时很明显,点中要2秒才会是选中状态,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但是用多国语言点阵字库生成器的字体,就很流畅,这是不让使用抗锯齿字体的节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中发现,当一个界面的汉字比较多时,就回比较卡,尤其是Listview选中某一行时很明显,点中要2秒才会是 ...

抗锯齿就是会慢一些的

楼主(2018-12-17):
引用 网友G:
顶帖支持,感谢分享。

网友A(2019-03-16):
为什么显示字符串时,在文字的最后会莫名其妙的带上几个字母,使用的GBK编码,外部字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显示字符串时,在文字的最后会莫名其妙的带上几个字母,使用的GBK编码,外部字体

你做的字库是什么,你显示的是什么,发来我试试

网友:
太棒了,先谢楼主分享

网友C:
你好楼主,“添加常用汉字” 这一项,有些常用汉字加不上, (比如  “二”)只能手动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楼主,“添加常用汉字” 这一项,有些常用汉字加不上, (比如  “二”)只能手动添加。

我看了一下,确实没有,因为我是使用FATFS里面的CC936转的,可能转的不全,如果更新下一版本会把常用汉字做成常量,多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楼主,“添加常用汉字” 这一项,有些常用汉字加不上, (比如  “二”)只能手动添加。

或者你网上搜一份常用汉字,自己复制粘贴进去即可

网友:
这个太牛了!感谢楼主,收下了。

网友H(2019-04-17):
楼主好,为什么使用外部字体类似XBF生成的代码很多变量声明在语句的后面,这样MDK编译不通过,而且有函数返回值是局部指针变量,这样不行吧

网友I:
帮顶。 等着lz继续更新

网友H:
引用 网友H:
楼主好,为什么使用外部字体类似XBF生成的代码很多变量声明在语句的后面,这样MDK编译不通过,而且有函数返 ...

也出现了字符串后面有其他的数字等,是不是接收符取的是两个字节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也出现了字符串后面有其他的数字等,是不是接收符取的是两个字节导致的

你的MDK没有开启C99语法吧,C99是允许变量声明在语句后面的,局部指针指向的buf是全局的,返回时是指针传递,接收的指针是指向全局的buf,这个你自己验证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帮顶。 等着lz继续更新

请问更新还需要什么功能,可以提出来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的MDK没有开启C99语法吧,C99是允许变量声明在语句后面的,局部指针指向的buf是全局的,返回时是指针传 ...

确实是的,就是字符串后面会有一些奇怪的数字,可能是判断结束符的时候造成的。之前用其他方式的字库偶尔也出现,后来按全字库GB2312那样放外边flash之后才解决。这个字符串后面多出来的一直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J:
确实是的,就是字符串后面会有一些奇怪的数字,可能是判断结束符的时候造成的。之前用其他方式的字库偶尔 ...

这个看你是怎么显示的,如果直接是“”双引号引用的字符串常量,应该不会多字符,如果你是拷贝到buff之类的,buff长度不够,就会在字符串后面出现奇怪的数字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看你是怎么显示的,如果直接是“”双引号引用的字符串常量,应该不会多字符,如果你是拷贝到buff之类 ...

直接是双引号的,也是感到很疑惑。所以怀疑是不是emwin一次取了2个字节,判断为0x00 0x00才算结束

网友G(2019-05-30):
实测可用。
英文字母有几个显示有问题。 g,j 还有{} 少了下面一个像素内容。
p,q,y脚太短了,跟上面应该一样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

网友G:
引用 网友G:
实测可用。
英文字母有几个显示有问题。 g,j 还有{} 少了下面一个像素内容。
p,q,y脚太短了,跟上面应 ...

补充一下,用的是16 号字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

楼主:
引用 网友G:
补充一下,用的是16 号字

字模高宽是根据字号来决定的,字模高度设置是给省空间用的,如果不会设,就设的很大,取模会根据字号来自适应

网友A:
使用中发现,当MultiEdit使用这种字体后,光标无法随着触摸的地方移动,看能否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中发现,当MultiEdit使用这种字体后,光标无法随着触摸的地方移动,看能否解决

这个好像是控件的BUG,你用官方的工具做中文字体估计也不行,只有英文才好使

网友A(2019-07-03):
还发现一个不方便的地方,在第一次使用时,输入了10个文字,生成了子模。然后产品要升级,新增了2个文字,再打开软件时,上次已经输入的10个文字没有了,能否想个办法,把上次输入的文字保存下来,供下次新增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发现一个不方便的地方,在第一次使用时,输入了10个文字,生成了子模。然后产品要升级,新增了2个文字, ...

每种字体需要用到哪些文字,在自己工程目录用txt文本保存一份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种字体需要用到哪些文字,在自己工程目录用txt文本保存一份就行了

最好能做一个导入导出txt文本的功能

网友:
非常好用,能将要生成的字符能通过TXT文档导入就好了
我特地测试了一下多语言生成,很好用。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id=94294&extra=
感谢大佬无私付出

楼主:
如果后面更新版本,会增加导入txt的功能

网友:
谢谢楼主,非常好用。。

网友(2019-08-21):
好东西,顶一下,神器

网友:
引用 网友J:
直接是双引号的,也是感到很疑惑。所以怀疑是不是emwin一次取了2个字节,判断为0x00 0x00才算结束

找到原因了,特意登陆回复一下。是在GUI_UC_EncodeNone.c这个文件里面,按照以前ucgui的方法实现的外部全字库。里面有个结构体GUI_UC_None现在的版本应该是在库里实现了,如果不调用GUI_UC_SetEncodeNone这个函数还不会报重复定义的错误,所以一直没有找到。

网友K:
发现了个问题,就是输入重复文字的时候,不能像emwin一样只生成一个数组,比如我输入一句“你好你好”,emwin只会生成“你好”两个文字数组,而楼主这个软件则会生成“你好你好”四个文字数组,就重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发现了个问题,就是输入重复文字的时候,不能像emwin一样只生成一个数组,比如我输入一句“你好你好”,emw ...

自己手动清除,功能已经做了

网友:
谢谢,做字库方便了许多。特别是多语言的(比如原工具用雅黑的找不到韩文,改韩文字体又大小不同)

网友(2019-12-05):
能够自动删除重复汉字就更好了

网友:
不好意思,看到了有清除重复汉字的功能

网友L(2020-04-03):
如果里面有个转义字符就不对了,不知道修改哪里可以判断一下,修改这里发现没有什么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L:
如果里面有个转义字符就不对了,不知道修改哪里可以判断一下,修改这里发现没有什么用。

在这里加上一句判断就没问题了,GUI_FontYH_24_IsInFont不知道这个函数为什么没有调用。楼主看什么时候能更新一下就好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L:
在这里加上一句判断就没问题了,GUI_FontYH_24_IsInFont不知道这个函数为什么没有调用。楼主看什么时候能 ...

还有这个地方需要改一下,不然最后一列显示不出来。我用的是GBK抗锯齿4外部XBF。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还有这个地方需要改一下,不然最后一列显示不出来。我用的是GBK抗锯齿4外部XBF。

你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先具体描述一下。生成的XBF我也是测试过可以正常显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先具体描述一下。生成的XBF我也是测试过可以正常显示的。

一个问题是字符串中如果有转义字符显示就会有问题,因为没有这个表导致可能出错或死机。还有一个文件就是单数列字体的时候,最后一列没有显示比如17大小的字符0。我截图给出了解决办法。不知道有更合适的修改方式没。

网友M(2020-06-09):
请问下,软件中的字模高度是什么含义?  选择字体的时候不是已经选择了字体大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问下,软件中的字模高度是什么含义?  选择字体的时候不是已经选择了字体大小了吗?

这个是用来省空间用的,比如微软雅黑,上下边边有很多空白,你把字模高度设小一点,就切掉了上下的白边,我转换几次看效果就知道了。

网友:
你好, 我用了你的这个软件,非常不错,但我有几个建议,不知道你能否改进一下
1.  关于最后一个GUI_FONT_PROP结构体中的pNext, 你用的是(void*)0。这对于MDK可能没有问题,但我用IAR C++的时候,会出现类型不类的错误。建议改成(GUI_FONT_PROP*)0, 这样都不会有问题。
2.  当生成外部字体,类似XBF的字体时, 很多变量是在使用的时候才声明的,同样对于高版本的C没有问题,但标准C中确不行,WIN32仿真时也不行。建议事先声明一下。
3.  对于全局变量g_font_buf, 不建议声明为全局变量,采用局部变量+参数传递的方式会更好。
3.  还是建议对连续的字符合并GUI_CHARINFO和GUI_FONT_PROP, 虽然对离散的汉字作用不大, 但对于加入全部英文或生成全字符时作用非常大。此功能虽然看到你回复坛友有修改,但我测试还是没有合并。
    如加入全部英文时只要加入一条GUI_CHARINFO {7,7,1,(const unsigned char *)0} 和一条GUI_FONT_PROP {0x0020, /* start */ 0x007F, /* end */  &GUI_FontSong12_CharInfo[1], (GUI_FONT_PROP*)0,};
4.  建议将 加入常用汉字和加入所有汉字 替换为生成GB2312字库和生成GBK字库,并可选加入所有英文功能。理由如下:
    当生成所有汉字时,如果使用外部FLASH方式,内部的表格会非常大。而生成外部字体,类似XBF时,文件中多了很多额外的信息,导致字库尺寸变的很大。而且读取一个字符时,要有至少三次读字库信息的过程,这对于读取外部数据比较慢时,严重影响系统的速度。
    当生成成有汉字时, 可假设汉字编码都是连续的,中间断开的部分可不考虑(如GB2312的低字节00-A0,GBK的低字节00-3F)。因此只要生成一条GUI_CHARINFO和GUI_FONT_PROP 即可,这个表可以放在内部,类似外部FLASH方式。这样读外部字库只要读一次即可,而且外部字库没有额外的信息,减少尺寸,并且字库可通用。
5. 另外还可以实现多个外部全字库功能,只要对每种字体单独声明GUI_FONT、GUI_FONT_PROP和GUI_CHARINFO即可,由于GUI_FONT_PROP和GUI_CHARINFO是合并的,可以只有一两条即可。而其它函数都可以通用。另外需要将读取外部数据函数采用回调函数的形式,但这个我没想好怎么做
6. 另外单选框显示汉字GBK方式文字会向下移动,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现象,UN方式没有试

以上是我的建议,望采纳。
以下是我在你生成的外部FLASH字体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GBK全字库+所有英文代码,可参考。
/*
*---------------------------------------------------------------
*                        emWin字体工具
*
* 注:支持unicode/GBK编码切换,支持抗锯齿
* 注:本字体文件由emWin字体工具 V0.4 生成
* 作者:阿里(qq:617622104)
*---------------------------------------------------------------
*/

#include "GUI.h"
#include "GUI_Private.h"
#include <string.h>

static const GUI_CHARINFO GUI_FontSong12_CharInfo[] =
{
        {13,13,2,(const unsigned char *)0 },                /* 0:GBK全字库,0x8140-0xfefe, 其中去除低字节00-3F、FF*/
        {7,7,1,(const unsigned char *)0x0008D030 },        /* 1:ASCII 0x20-0x7F */
};

static const GUI_FONT_PROP GUI_FontSong12_Prop2 =
{
        0x0020, /* start */
        0x007F, /* end */
        &GUI_FontSong12_CharInfo[1],
        (GUI_FONT_PROP*)0,
};

static const GUI_FONT_PROP GUI_FontSong12_Prop1 =
{
        0x8140, /* start */
        0xfefe, /* end */
        &GUI_FontSong12_CharInfo[0],
        &GUI_FontSong12_Prop2,
};

//用户实现函数,用来读取字模数据
//offset:地址偏移
//size:读取的字节大小
const unsigned char *GUI_Font_getData(unsigned char *pBuf,int offset, int size)
{
        //字模保存在SPIFLASH示例 SPIFLASH_Read(g_font_buf,offset,size);
        //字模已加载到SDRAM示例  memcpy(g_font_buf,pFontAddr+offset,size);
        extern char        *ExtFontBuf;
        memcpy(pBuf,ExtFontBuf+offset,size);
        return pBuf;
}

//此函数对所有外部字体通用
static const GUI_CHARINFO* GUI_FindChar(GUI_FONT_PROP const *pProp,GUI_CHARINFO *pCharInfo, U16P c)
{
        for (; pProp; pProp=pProp->pNext)
        {
                if ((c>=pProp->First) && (c<=pProp->Last))
                {
                        *pCharInfo=*pProp->paCharInfo;
                        if (c<0x80)
                                pCharInfo->pData+=(c-pProp->First)*pCharInfo->BytesPerLine*GUI_pContext->pAFont->YSize;
                        else
                        {
                                c-=pProp->First;
                                pCharInfo->pData+=((c>>8)*191+(c&0xff))*pCharInfo->BytesPerLine*GUI_pContext->pAFont->YSize;
                        }
                        return pCharInfo;
                }
        }

        return (GUI_CHARINFO*)0;
}

static void GUI_FontSong12_DispChar(U16P c)
{
        int BytesPerLine;
        unsigned char g_font_buf[24];
        GUI_CHARINFO CharInfo;
        GUI_DRAWMODE DrawMode = GUI_pContext->TextMode;
        const GUI_CHARINFO *pCharInfo = GUI_FindChar(GUI_pContext->pAFont->p.pProp,&CharInfo, c);

        if (pCharInfo)
        {
                GUI_DRAWMODE OldDrawMode;
                const U8 *pData = GUI_Font_getData(g_font_buf,(int)pCharInfo->pData,pCharInfo->BytesPerLine*GUI_pContext->pAFont->YSize);
                BytesPerLine = pCharInfo->BytesPerLine;
                OldDrawMode  = LCD_SetDrawMode(DrawMode);

                LCD_DrawBitmap( GUI_pContext->DispPosX, GUI_pContext->DispPosY,
                                pCharInfo->XSize,
                                GUI_pContext->pAFont->YSize,
                                GUI_pContext->pAFont->XMag,
                                GUI_pContext->pAFont->YMag,
                                1,
                                BytesPerLine,
                                pData,
                                &LCD_BKCOLORINDEX);

                if (GUI_pContext->pAFont->YDist > GUI_pContext->pAFont->YSize)
                {
                        int YMag = GUI_pContext->pAFont->YMag;
                        int YDist = GUI_pContext->pAFont->YDist * YMag;
                        int YSize = GUI_pContext->pAFont->YSize * YMag;
                        if (DrawMode != LCD_DRAWMODE_TRANS)
                        {
                                LCD_COLOR OldColor = GUI_GetColor();
                                GUI_SetColor(GUI_GetBkColor());
                                LCD_FillRect(GUI_pContext->DispPosX,
                                             GUI_pContext->DispPosY + YSize,
                                             GUI_pContext->DispPosX + pCharInfo->XSize,
                                             GUI_pContext->DispPosY + YDist);
                                GUI_SetColor(OldColor);
                        }
                }
                LCD_SetDrawMode(OldDrawMode);
                GUI_pContext->DispPosX += pCharInfo->XDist * GUI_pContext->pAFont->XMag;
        }
}

//此函数对所有外部字体通用
static int GUI_ExtFont_GetCharDistX(U16P c, int * pSizeX)
{
        GUI_FONT_PROP const *pProp;
        for (pProp=GUI_pContext->pAFont->p.pProp; pProp; pProp=pProp->pNext)
        {
                if ((c>=pProp->First) && (c<=pProp->Last))
                        return pProp->paCharInfo->XSize;
        }
        return 0;
}

//字体类型:外部字体,适用于FLASH
//宋体,Regular,10
//字模高度:12,垂直偏移:0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Ext_FontSong12 =
{
        GUI_FontSong12_DispChar,
        GUI_ExtFont_GetCharDistX,
        GUIPROP_GetFontInfo,
        GUIPROP_IsInFont,
        (GUI_GETCHARINFO  *)0,
        &GUI_ENC_APIList_SJIS,
        12, /* height of font  */
        12, /* space of font y */
        1,
        1,
        &GUI_FontSong12_Prop1,
};

这是对应字库

网友N:
另外,生成时可以把文字框中的回车符给去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另外,生成时可以把文字框中的回车符给去掉吗

非常感谢你的详细建议,可加我QQ共同讨论学习。
1、(void*)0如果更新会改的。
2、关于变量后声明,使用C99即可,但是使用VC6.0仿真确实会报错,如更新会改。
3、关于每个字符的描述,您这使用的等宽字体是没有问题,如果是不等宽字体是没办法的,中文到是等宽,如果好做到是可以做一下。
4、对于外部FLASH使用XBF时,肯定需求是全汉字库,真正导到字符变大的是字模数据,对于描述字符的额外信息,是很小的,另XBF是空间换时间的做法,关于只生成一条字符描述信息,不等宽字体是做不了的。
5、关于只生成一条字符描述信息,不等宽字体是做不了的,如果是等宽字体,只做一条描述信息效率确实会高很多。
6、文字向下移动是不是改了字模高度,这个是省空间用的,直接设为很大如99,软件会自适应。

如果更新版本可能会参考LVGL的方式了。

回车符可以通过清除重复或是清除英文解决。

网友:
了解了, 感谢回复

网友:
1.试用了一下,发现类型为 :外部字体:适用与SDRAM   myFont_12_GetCharDistX()参数中的一直为pSizeX = 0,导致没法进去myFont_12_FindChar()函数.
static int myFont_12_GetCharDistX(U16P c, int * pSizeX) {
    static int sizeX = 0;
    if ( *pSizeX!=0 ){
        CharInfo *pInfo = myFont_12_FindChar(c);
        if ( pInfo )
        {
            sizeX += pInfo->XSize;
        }
    }
    else {
        *pSizeX = sizeX;
        sizeX = 0;
    }
    return 0;
}

2.调用代码为:
        GUI_SetFont(&myFont_12); //设置字体
        GUI_SetColor(GUI_YELLOW);//设置前景色(如文本,画线等颜色)
        GUI_DispStringHCenterAt("GUI_TM_XOR"   ,600,98);
3.有工程提供参考一下.

网友O(2020-07-21):
我想加个大字体,一加就这个错,一脸忙然

网友O:
引用 网友O:
我想加个大字体,一加就这个错,一脸忙然

好像内部重复了

网友O:
我要大字 数字,但是显示不全。有的字只有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要大字 数字,但是显示不全。有的字只有一部分

1、如果重复文字,你就使用清除重复功能,还有如果勾了自动加入英文和数字,输入框内就不能有0x20到0x7f内码的字符。
2、字模大小是由选择字体里面的字号大小决定,字模高度那里是省空间用的,你可以写成99,软件会根据实际大小自适应,且最大的字目前只做到99*99。

网友P(2021-07-12):
请教一下,生成字体后 这个c文件的地址是不是字体的开始地址,从norflash拷贝到sdram,使用该字体后会出现hardfault handler,用的1052+sdram。

楼主:
引用 网友P:
请教一下,生成字体后 这个c文件的地址是不是字体的开始地址,从norflash拷贝到sdram,使用该字体后会出现h ...

字模高度不会设置的话,可以设置为99,软件会自适应的;你字体是存放在哪里?0x80500000是SDRAM的地址吗,字体BIN文件是不是已经加载到这个地址了。

网友P:
引用 楼主:
我模拟了下你的界面,没有问题啊

兄得你这个是什么字体

楼主:
引用 网友P:
兄得你这个是什么字体

这是微软雅黑。

网友(2021-12-01):
字体可以左右偏移吗?有些字体做成斜体时右上角会超出。
就像FontCvt的extended模式

网友Q(2022-05-19):
你好!用了你的emWin字体生成器,生成的外部FLASH字体GB2312全字库+所有英文代码,怎么无法显示?敬请你可否生成16*16的外部FLASH字体GB2312全字库+所有英文代码,万分感谢!260096@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Q:
你好!用了你的emWin字体生成器,生成的外部FLASH字体GB2312全字库+所有英文代码,怎么无法显示?敬请你可否 ...

外部FLASH字体,在C文件里面有一个读取函数要实现

网友(2023-03-24):
感谢感谢,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经收到文件,明天就发一下

大佬儿,这个使用说明以及推送在哪,我需要一份

网友(2024-03-11):
有键盘功能的,需要用到法语和西班牙语全字库的,大佬,支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