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6开发板 串口打印中文乱码或者不显示

楼主(2018-07-02):
用的是V6-RS485+MODBUS主站例程%28V1.0%29 这个例子

打印结果如下:

CPU : STM32F429BI, LQFP208, : 168MHz

*************************************************************

*    : V6-RS485 MODBUS
*    : 1.0
*    : 2016-01-11
*  : V1.6.1 (STM32F4xx_StdPeriph_Driver)
*
* QQ    : 1295744630
*   : armfly
* Email : armfly@qq.com
* : armfly.taobao.com
* Copyright www.armfly.com
*************************************************************

  : 0x

  : 0x

中文全部不显示了 ,代码没改过,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你的串口软件是不是,不支持中文显示,使用下面这个小软件吧,还简单些

楼主:
问题应该出在这里,应该上方框里面的输出函数。用下面的中文就会乱码。不是串口助手问题。

楼主:
还有个问题要请教Eric , 用485发送数据的时候,每一帧最后都会增加0x00。这个不知道什么原因。可以判断不可能是USB转485的问题,也不是线的问题。因为我测试过。软件就是发送数据而已。
                        g_tModbus.TxBuf[0] = ST_NodeInfo[g_tModbus.CommCtr].NodeID;
                        g_tModbus.TxBuf[1] = 0x03;
                        g_tModbus.TxBuf[2] = 0x00;
                        g_tModbus.TxBuf[3] = 0x03;
                        g_tModbus.TxBuf[4] = 0x00;
                        g_tModbus.TxBuf[5] = 0x0D;
                        MODBUS_SendWithCRC(g_tModbus.TxBuf, 6);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应该出在这里,应该上方框里面的输出函数。用下面的中文就会乱码。不是串口助手问题。

1、修改后

2、两个串口软件测试,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要请教Eric , 用485发送数据的时候,每一帧最后都会增加0x00。这个不知道什么原因。可以判断 ...

你的这个数据是如何检测的。串口打印g_tModbus.TxBuf?

可以直接找根线485转换前输出,485转换后再输出,这样对比下

楼主:
不是。我是485总线直接输出。刚才我在485A.485B上面各加了4.7K的上拉下拉电阻。0x00 消失了。不知道是不是总线电平不确定造成了。485不带隔离的有可能存在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