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发现一个奇怪的RL-TCPNET的UDP通讯问题

楼主(2018-07-02):
自己搞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
此问题已记录下。

后面再搞个路由器级联下,测试看看。

网友(2018-08-11):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级联路由,就是在同一个路由器之下,但是设备和电脑的IP地址设置为不同网段,就可以测试。
昨天晚 ...

在同一个路由下,而设备和电脑在不同网段,这种测试方法靠谱吗

另外UDP是没有应答的,你的应答是自己做的吗?
还是不行的话,那你就用4.12吧,实在是帮不上了,我这里现在只有一个路由,没法测试多个级联测试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级联路由,就是在同一个路由器之下,但是设备和电脑的IP地址设置为不同网段,就可以测试。
昨天晚 ...

找了个WIFI热点帮你测试。

你的这个不同网段的两个设备,使用两个电脑调试是否可以使用,我这里两个电脑都无法互通。

我个人的理解,必须要将WIFI热点做端口映射,就跟花生壳似的才能透传,否则无法访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理解错了,请看图。

感觉你这个好比把两个电脑直连,设置为不同的IP段,如何通信?
有个路由器的话,还可以做个端口映射。
可以的话,你用两台电脑在这个环境测试下,我测试了下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用是很必要的,比如出厂的设备到了客户现场,由于IP地址和网段都不同,就需要电脑发广播包搜寻设备 ...

感觉可以用电脑操作下这个功能,看看电脑要设置什么功能就可以通过了,这样就容易找出问题了。毕竟电脑的网络功能要强劲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用是很必要的,比如出厂的设备到了客户现场,由于IP地址和网段都不同,就需要电脑发广播包搜寻设备 ...

RL_TCPnet如何发送UDP广播包?我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