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 片内flash写入出现偶发性错误

楼主(2018-07-03):
具体描述:设备端通过gprs接收到平台的命令,然后更新对应的参数写入片内flash,前段时间客户开始反馈设备某些参数不正确(偶尔出现),根据现象查了一下发现对应的字段变成了0xff(应该是擦除完没有写成功),初步判断为写入过程中中断到来导致写入失败,看了例程里操作flash把中断给关了,写完再打开,准备也这样操作,还想问下,除了写的时候关中断,还需要进行其他的保护措施吗

网友A:
参数的存储最好使用EEPROM,操作内部flash始终是不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的存储最好使用EEPROM,操作内部flash始终是不安全的。

汉大,有一种情况叫产品已经出来,客户正在使用啊,还有其他办法没,求告知

楼主:
以后如果需要存数据的话用外部flash(大容量数据)+eeprom(设备运行信息)方案可行不

网友B:
片内flash 可以做测试的时候用,正式产品不建议用,擦写次数有限制

网友C:
我也在这样使用片内flash,产品数量不多,几百片把,没有问题。 操作flash也没有关中断,因为stm32的文档说,flash擦除和存储的时候,cpu总线是完全停止的,无法响应中断,也不影响程序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这样使用片内flash,产品数量不多,几百片把,没有问题。 操作flash也没有关中断,因为stm32的文档说 ...

嗯,谢谢版主,随后我也看下st关于写flash的文档。如果写的时候总线停止,不响应中断的话,就是写入操作有问题?因为现象的确是写的时候出现的错误,造成后续读(固定周期读)的时候都是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片内flash 可以做测试的时候用,正式产品不建议用,擦写次数有限制

嗯,写的频率不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谢谢版主,随后我也看下st关于写flash的文档。如果写的时候总线停止,不响应中断的话,就是写入操作 ...

我是这样理解的,写入没有问题。
应该是你在写flash‘的时候,gps来数据了,但是你无法响应,丢失了部分字节。。。数据源就是错的。你又不知道,然后又写入flash。

网友(2018-08-09):
建议写之前关中断,写完之后,读取出来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