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BUTTON按钮不起作用

楼主(2018-07-03):
论坛大神,求教一下,我做的emwin在按下BUTTON后会界面跳转,之前做了很多个界面跳转都没有出问题,在我新了一个后出现按下button后程序不运行了如果我把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中创建的小工具全部注释,button就能够起作用

网友:
单看你的程序没问题,方便的话,贴下emWin部分完整代码,仅emWin部分即可,帮你测试下。

楼主:
这是emwin部分的代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emwin部分的代码

这次的代码比上次多了好多,不好帮你测试了。方便弄个简单的程序在模拟上运行不,这样我方便给你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次的代码比上次多了好多,不好帮你测试了。方便弄个简单的程序在模拟上运行不,这样我方便给你测。

怎么弄个简单的模拟,不太懂,麻烦大神说一下步骤

楼主:
引用 楼主:
怎么弄个简单的模拟,不太懂,麻烦大神说一下步骤

大神,我找到问题出在哪了,是我粗心出的问题,要创建button,结果我用了创建TEXT的函数,多谢大神费心指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我找到问题出在哪了,是我粗心出的问题,要创建button,结果我用了创建TEXT的函数,多谢大神费心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