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问一下F107修改晶振问题

楼主(2018-07-03):
STM32F107是互联型MCU,官方库里面默认的是外接25M晶振,然后通过25/5  x 8 /5  x9=72M
STM32F103直接8x9=72M

现在把F107的外部晶振修改为8M,修改了STM32F10X.h里面HSE为8M
#if !defined  HSE_VALUE
#ifdef STM32F10X_CL
  #define HSE_VALUE    ((uint32_t)8000000) /*!< Value of the External oscillator in Hz */
#else
  #define HSE_VALUE    ((uint32_t)8000000) /*!< Value of the External oscillator in Hz */
#endif /* STM32F10X_CL */
#endif /* HSE_VALUE */

在sysytem_stm32f10X.c里面72M不做修改就能直接倍频到72M
#if defined (STM32F10X_LD_VL) || (defined STM32F10X_MD_VL) || (defined STM32F10X_HD_VL)
/* #define SYSCLK_FREQ_HSE    HSE_VALUE */
#define SYSCLK_FREQ_24MHz  24000000
#else
/* #define SYSCLK_FREQ_HSE    HSE_VALUE */
/* #define SYSCLK_FREQ_24MHz  24000000 */
/* #define SYSCLK_FREQ_36MHz  36000000 */
/* #define SYSCLK_FREQ_48MHz  48000000 */
/* #define SYSCLK_FREQ_56MHz  56000000 */
#define SYSCLK_FREQ_72MHz  72000000
#endif

楼主:
问题已解决,如我前面所说,如果只修改stm32f10x.h里面的HSE_VALUE是会导致主频率低于72M,如何修改参考3楼说明(感谢三楼)。
原来是25/5  x8=40   40/5=8   8x9=72
所以现在需要修改为 8/2 x10=40   40/5=8  8x9=72.
这样就好了。
问题已解决,感谢每个回复的人。

楼主:
如果仅仅只过了上述修改,那么整体系统时钟会慢3.1倍吗?KEIL5.25里面好像已经不能通过已经仿真查看PRCC了。

网友A:
我的是STM32F105RCT6 HSE是8M
我这样设置的分频系数实测SYSCLK是72M

网友B:
宏定义是不是没有选择,选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STM32F105RCT6 HSE是8M
我这样设置的分频系数实测SYSCLK是72M
我的设置是这样的,好像和你的有点不太一样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PRE1_DIV2;

#ifdef STM32F10X_CL
    /* Configure PLLs ------------------------------------------------------*/
    /* PLL2 configuration: PLL2CLK = (HSE / 5) * 8 = 40 MHz */
    /* PREDIV1 configuration: PREDIV1CLK = PLL2 / 5 = 8 MHz */

    RCC->CFGR2 &= (uint32_t)~(RCC_CFGR2_PREDIV2 | RCC_CFGR2_PLL2MUL |
                              RCC_CFGR2_PREDIV1 | RCC_CFGR2_PREDIV1SRC);
    RCC->CFGR2 |= (uint32_t)(RCC_CFGR2_PREDIV2_DIV5 | RCC_CFGR2_PLL2MUL8 |
                             RCC_CFGR2_PREDIV1SRC_PLL2 | RCC_CFGR2_PREDIV1_DIV5);

    /* Enable PLL2 */
    RCC->CR |= RCC_CR_PLL2ON;
    /* Wait till PLL2 is ready */
    while((RCC->CR & RCC_CR_PLL2RDY) == 0)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宏定义是不是没有选择,选上

创建工程模板时就加上宏定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