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IAP] STM32H7的启动方式仅需一个boot引脚即可,不过多了两个配置选项,使用更加灵活些

楼主(2018-07-04):
启动模式,boot引脚配合option bytes选项字节,即BOOT_ADD0[15:0],BOOT_ADD1[15:0]就可以配置启动模式了,主要是启动地址的设置。
这个选项字节掉电不丢失,程序里面配置后,下次上电或者复位会根据此选项进行启动。

使用更加灵活,特别注意方框里面的说明。

网友(2018-10-16):
我用RS232 通过CUBE PRONGRAMMER 能够读取H750的FLSH信息,也可以擦除FLASH, 但是不能烧写程序。一烧写程序,提示连接断开。

网友:
版主能够指点一下吗?

网友A(2023-10-30):
版主你好,这个地址修改之后,是直接把软件烧录到新的地址就能启动吗?还是说软件本身的LD文件和system里面的向量表地址都得重新变成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你好,这个地址修改之后,是直接把软件烧录到新的地址就能启动吗?还是说软件本身的LD文件和system里面 ...

设置后,会直接从这个地址启动,另外你的程序中断向量表也要先安排到这个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