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GUIBuilder种windows窗口控件背景图片格式问题

楼主(2018-07-04):
/*********************************************************************
*
*       _cbDialog
*/
static void _cbDialog(WM_MESSAGE * pMsg) {
  const void * pData;
  WM_HWIN      hItem;
  U32          FileSize;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
    // 背景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IMAGE_0);
    pData = _GetImageById(ID_IMAGE_0_IMAGE_0, &FileSize);
    //IMAGE_SetBMP(hItem, pData, FileSize);  //显示BMP图片
    IMAGE_SetJPEG(hItem, pData, FileSize);//显示jpg图片
……

BMP生成的C文件太大了,JPG位置200K没问题,我想用JPG做WINDOWS背景,程序如上,调用
IMAGE_SetBMP显示BMP图片正常,但
IMAGE_SetJPEG显示JPG却不能显示,什么原因呢???

楼主:
直接用GUI_JPEG_Draw(&_acImage_0, sizeof(_acImage_0), 0, 0);能绘制.
但在 case WM_INIT_DIALOG中使用如下代码,却打印不出来图片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IMAGE_0);
    pData = _GetImageById(ID_IMAGE_0_IMAGE_0, &FileSize);
    IMAGE_SetJPEG(hItem, pData, FileSize);

网友:
如果是背景图片的话,IMAG控件不行,效率太低,不适合单片机用。方案还是昨天交流的那种。

参考例子的话,学习这个帖子里面的智能家居方案。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