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消息队列等待时间问题

楼主(2018-07-04):
一个最高优先级的任务A,任务本身没有延时,通过判断xQueueReceive阻塞任务,第三个参数设置成0或者设置成portMAX_DELAY,都不影响其他低优先级的任务运行,就是说立即返回和无线等待效果是一样的,为什么?我自己本来理解的是设置成无限等待且优先级最高时,就会一直卡在这里等待,但实际测试不是这样的,求解

网友:
验证下你的程序模板是否有问题,将任务A直接写成while(1){}  什么都不执行,看看还有其它任务有问题不。

楼主:
static void vTaskCan1Rec(void *pvParameters)
{
                while(1);
}

这个最高优先级的任务写成这样,其他任务照样可以运行

以前是
    while(1)
    {
                                if(xQueueReceive(xMessageBufferCan1Rec,(void *)&Can1RxData,portMAX_DELAY)==pdPASS)
                                {
                                                //处理消息
                                }
   }

xQueueReceive第三个参数无论写成什么,程序都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atic void vTaskCan1Rec(void *pvParameters)
{
                while(1);

高优先级任务设置成这样,其它任务都可以正常运行的话,说明你的程序设计有问题。
static void vTaskCan1Rec(void *pvParameters)
{
                while(1);
}

楼主:
是程序的问题,任务被挂起了,现在恢复了,现在的现象是
while(1)
    {
                                if(xQueueReceive(xMessageBufferCan1Rec,(void *)&Can1RxData,portMAX_DELAY)==pdPASS)
                                {
                                                //处理消息
                                }
   }
这样其他任务可以运行,

第三个参数写0时,其他任务不能运行,这样正常吗?和我理解的整好相反啊,写0的时候不是应该立即返回吗,是不是我对立即返回的理解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优先级任务设置成这样,其它任务都可以正常运行的话,说明你的程序设计有问题。
static void vTaskCan ...

另外再问一下,定时器回调函数和其他任务相比,优先级是怎样的?是像硬件中断一样,优先级高于其他任务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程序的问题,任务被挂起了,现在恢复了,现在的现象是
while(1)
    {

你理解有误,设置portMAX_DELAY并不是说死等。没有消息到来,其他低优先级的任务也是可以运行的。没有消息的话,这个高优先级任务不是就绪状态,是等待状态 wait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程序的问题,任务被挂起了,现在恢复了,现在的现象是
while(1)
    {

这样就正常了,设置为0后,是立即返回,相当于查询,其它任务没有执行的机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再问一下,定时器回调函数和其他任务相比,优先级是怎样的?是像硬件中断一样,优先级高于其他任务吗

你说的定时器回调是指的FreeRTOS定时器吗,如果是的话,这个定时器也是一个专门的任务,在FreeRTOSConfig.h文件里面可以设置下优先级,详情可以学习下我们的FreeRTOS教程定时器组章节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理解有误,设置portMAX_DELAY并不是说死等。没有消息到来,其他低优先级的任务也是可以运行的。没有消 ...

好的,明白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定时器回调是指的FreeRTOS定时器吗,如果是的话,这个定时器也是一个专门的任务,在FreeRTOSConfig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