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下,使用请教下移植 V6-917_STemWin提高篇实验_WAV播放器 这个历程里面的上下曲按钮后显示会卡死?音乐可以继续播放

楼主(2018-07-04):
请教下,使用请教下移植 V6-917_STemWin提高篇实验_WAV播放器 这个历程里面的上下曲按钮后显示会卡死?音乐可以继续播放

把设置透明的函数屏蔽就不会死机了,

使用的 emwin v5.40 argb -ot 版本,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
吧透明显示功能屏蔽后,操作 上、下切换完全正常

网友A:
测试你的移植的工程模板,是不是不能正常使用透明色相关的API,比如这里的GUI_SetAlpha。

所有相关的应用全注释了,仅测试函数GUI_SetAlph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你的移植的工程模板,是不是不能正常使用透明色相关的API,比如这里的GUI_SetAlpha。

所有相关的应 ...

你好,刚刚又重新测试了一下透明功能,貌似还是不行,

上述图片仿真,如果屏蔽掉 透明设置函数,可以下面的 字符内容,如果开启设置透明函数,下面的字符就不会显示了,
是不是说明我的 底层驱动 不支持 设置 透明功能啊 还是说我的底层驱动没有移植好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你的移植的工程模板,是不是不能正常使用透明色相关的API,比如这里的GUI_SetAlpha。

所有相关的应 ...

刚刚吧 emwin 库改成 v5.40 abgr 的库就好了,哎,又折腾了这么久,看来还是 abgr的库比较靠谱啊,
音量初次显示进度条位置 终于搞定了,在初始化里面需要重新再次设置一下音量初始值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SLIDER_1);
                        SLIDER_SetBkColor(hItem, GUI_WHITE);
                        SLIDER_SetFocusColor (hItem, GUI_STCOLOR_LIGHTBLUE);
                        SLIDER_SetRange(hItem, 0, 63);
                        g_tWav.ucVolume = 30;                                              //音量初始值,此处还得再设置一次才行
                        SLIDER_SetValue(hItem, g_tWav.ucVolume);
                        SLIDER_SetWidth(hItem, 0);
                        SLIDER_SetSTSkin(hItem);

,还有就是在 播放界面返回到主界面时,貌似主界面的图标没有显示,是怎么回事啊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吧 emwin 库改成 v5.40 abgr 的库就好了,哎,又折腾了这么久,看来还是 abgr的库比较靠谱啊,
音量 ...

ARGB的库跟ABGR的库中Alpha通道的值是反着的,你是不是没有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GB的库跟ABGR的库中Alpha通道的值是反着的,你是不是没有注意。

这个设置的值 是 8bit 的啊,应该不会有什么 反正的说法吧 ??

unsigned     GUI_SetAlpha            (U8 Alpha);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GB的库跟ABGR的库中Alpha通道的值是反着的,你是不是没有注意。

你好,

我在主界面里面点击音乐播放按钮图标后,进入播放界面,我在播放界面里面增加了一个 返回按钮,

但是程序返回到主界面后,所有的图标都没有显示,但是图标对应的字符都显示出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

主界面:

播放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设置的值 是 8bit 的啊,应该不会有什么 反正的说法吧 ??

unsigned     GUI_SetAlpha           ...

看我们的教程如下章节: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在主界面里面点击音乐播放按钮图标后,进入播放界面,我在播放界面里面增加了一个 返回按钮 ...

返回不显示的话,手动触摸桌面是不是又显示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返回不显示的话,手动触摸桌面是不是又显示出来了。

在音乐播放界面,点击了歌曲列表后再返回就回出现这个情况了(估计歌曲类别里面有些东东 在程序返回时没有清除还是 怎么回事啊 ???),再点击时,图片不会显示出来,但点击的图标功能还是正常的

如果在如下界面里面,只要不点击 歌曲列表按钮 按返回到主界面显示 正常,
就算是点击了 设置按钮也不会影响到返回主界面的图标显示

楼主:
你好,我目前使用的这个 设置 透明函数时,貌似程序是卡主了(使用按钮进行切换时,而且程序切换也失败) ????
但是播放歌曲可以继续进行,

如果只是显示透明的话,就算是反了,那也只是显示的颜色不对啊,设置透明效果的值我也修改过,貌似没有什么效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返回不显示的话,手动触摸桌面是不是又显示出来了。

今天又捣鼓了一下,终于显示出来了,需要重新 绘制一下图标

我的图标显示是挂载 在 主界面的,在绘制前先删除 之前绘制的图标,再重新绘制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又捣鼓了一下,终于显示出来了,需要重新 绘制一下图标

我的图标显示是挂载 在 主界面的,在绘制 ...

这样做的话,的确是稍麻烦了些,估计是程序里面有些问题。之前我用F1加外部SRAM时,遇到过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做的话,的确是稍麻烦了些,估计是程序里面有些问题。之前我用F1加外部SRAM时,遇到过这种问题。

你是如何解决的啊 ???

另外还有个事情请教下,就是之前如果显示窗口 是隐藏的,在关闭窗口之前是否需要重新显示出来后再关闭啊  ?

void App_MusicListClose(void)     //退出 歌曲播放界面需要 关闭 歌曲列表窗口
{
  WM_ShowWindow(hWinMusicList);            // 这个地方,之前推出 歌曲列表 窗口后返回到播放窗口,现在 如果需要 扯底的退出音乐播放功能,那此处是否需要让他显示出来后再关闭啊 ??
        GUI_EndDialog(hWinMusicList, 0);      //关闭 歌曲 list
  hWinMusicList = NULL;

}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如何解决的啊 ???

另外还有个事情请教下,就是之前如果显示窗口 是隐藏的,在关闭窗口之前是否 ...

1、好像是版本问题,你个之前的5.2X或者5.3x试试。

2、不需要的,我的这个例子里面,歌曲列表是个子窗口,不管是隐藏还是显示状态,只要你删除了父窗口,这个就自动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