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关于在FreeRTOS系统中使用EEPROM的问题

楼主(2018-07-05):
刚开始学习FreeRTOS,我想请教一下程序中读写EEPROM的时候需要特殊的保护吗?比如初始化过程,有多个任务读写EEPROM等

网友A:
不管是用的模拟I2C还是硬件I2C,推荐仅创建一个EERPOM任务,专门做参数的存取。需要读取或者存储的任务,给此任务发消息。

这种方式,比在在多个任务里面做调度锁或者开关中断要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用的模拟I2C还是硬件I2C,推荐仅创建一个EERPOM任务,专门做参数的存取。需要读取或者存储的任务,给 ...

像eeprom这种一个写周期就10ms时间的,写的数据比较多是不是也要加调度锁或者关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eeprom这种一个写周期就10ms时间的,写的数据比较多是不是也要加调度锁或者关中断?

如果是硬件I2C的话,不用管。如果是IO模拟的话,放在一个高优先级任务里面搞即可,因为EEROM记录参数仅仅某个时间才记录一次,不需要周期性的频繁记录。另外还有防止中断影响,中断服务程序的执行时间越短越好。

楼主:
嗯嗯,感谢大神的解答,我消化一下……

网友:
如果多个IIC设备共用一个总线的话,在初始化的时候一定要创建一个递归互斥量,用于保护总线对于字节的读写操作即可,确保保护时间最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