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FlashFS] stm32f429 重定向文件问题

楼主(2018-07-05):
本人手上有STM32F429 +Nand Flash MT29F4G08ABADA资源,移植了你们F429文件系统。
调试其它都正常,就写入不正常。调试发现fwrite等不能进入Retarget.c文件里的_sys_write函数,fread是可以进入_sys_read函数。
小弟愚昧,敬请大神指教!!!

楼主:
在线等!!在线等!!

网友:
这个没关系的,_sys_write里面没有做文件系统操作,做了个串口打印,关键是进去你的接口函数PageWrite里面没,看看返回值是什么。

楼主:
fwirte和fread都没进入PageWirte和PageRead,具体什么原因?

楼主:
反而fopen,finit,fform等都会进入PageWirte和PageRead,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而fopen,finit,fform等都会进入PageWirte和PageRead,什么情况??

看下这些函数的返回值。
另外注意以下两点。
1、 首次使用一定要做NAND的低格,也就是整个芯片的参数,然后文件系统格式化。
2、 每次修改配置文件,也一定要低格一次,然后文件系统格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