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如图表格数据,实际测得数据跟理论数据什么关系

楼主(2018-07-05):
请教大家,如图表格数据,现在想把实际测得电流数据往理论电流数据靠,通过什么公式关系,

网友A:
同一管深下,随着电流增加,是个简单的线性关系 y = 2x

同一理论值下,管深和结果的关系是 y = 0.76x-  0.045,简单建立了一个线性关系。0.76和0.045算是一个简单的范围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管深下,随着电流增加,是个简单的线性关系 y = 2x

同一理论值下,管深和结果的关系是 y = 0.76x-   ...

能用matlab拟合出一个公式吗,实际数据跟管深拟合到理论值上去,电流变化都是线性的,现在只要做出一组的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用matlab拟合出一个公式吗,实际数据跟管深拟合到理论值上去,电流变化都是线性的,现在只要做出一组的 ...

没整过曲线拟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整过曲线拟合。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