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简单说明F407串口最高速度10.5Mbps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楼主(2018-07-06):
先看下面的框图,以USART1为例,是挂在APB2上,速度84MHz

楼主:
USART1支持8倍过采样和16被过采样,意思是8个或者16个APB2时钟周期采集个bit。换算一下:
当8倍过采样时,最高速度就是84MHz / 8 = 10.5M。
当16倍过采样时,最高速度就是84MHz / 16 = 5.25M。

网友A:
波特率越高 抗干扰能力就越低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特率越高 抗干扰能力就越低了吧?

对,速度高了,不适合远距离通信,距离短还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速度高了,不适合远距离通信,距离短还行。

我一般都采用 460800 的比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