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子窗口中WM_INIT_DIALOG消息不响应

楼主(2018-07-06):
我在对话框的WM_INIT_DIALOG中创建了一个子窗口Window,回调函数为_cbWindow,在回调中处理了两个消息类型:
1.WM_INIT_DIALOG
2.WM_PAINT
只有WM_PAINT消息会响应,在WM_INIT_DIALOG处设置断点,重启程序发现根本不会运行到这。
以下为代码:
static void _cb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variables)
        int x, y;
        // USER END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
                // Initialization of 'Window'
                //
                hItem = pMsg->hWin;
                WINDOW_SetBkColor(hItem, GUI_MAKE_COLOR(GUI_INVALID_COLOR));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widget initialization)
                WM_EnableMemdev(pMsg->hWin);
                WIDGET_SetDefaultEffect(&WIDGET_Effect_3D);
                x = WM_GetWindowSizeX(hItem);
                y = WM_GetWindowSizeY(hItem);
                hWindow = WINDOW_CreateEx((x - x/2)/2, (y - y/2)/2, x/2, y/2, pMsg->hWin, WM_CF_SHOW | WM_CF_HASTRANS, 0, 0,  _cbWindow);
                //WM_SetHasTrans(hWindow);
                hTimer = GUI_TIMER_Create(_Timercb, GUI_GetTime() + 1000, 0, 0);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message handling)
        case WM_PAINT:
                GUI_DrawBitmap(&bm_bg,0,0);
                break;
                // USER END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static void _cbWindow(WM_MESSAGE * pMsg) {
        WM_SCROLL_STATE ScrollState;
        WM_HWIN         hDlg;
        int             xPos;
        int             yPos;
        int                xSize;
        int                ySize;

        hDlg = 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xPos = WM_GetWindowOrgX(pMsg->hWin);
                yPos = WM_GetWindowOrgY(pMsg->hWin);
                xSize = WM_GetWindowSizeX(pMsg->hWin);
                ySize = WM_GetWindowSizeY(pMsg->hWin);
                hDlg = BUTTON_CreateEx(0, yPos+ySize-40, xSize/2, 40, pMsg->hWin, WM_CF_SHOW, 0, 0);

                break;
        case WM_PAINT:
                WM_EnableMemdev(pMsg->hWin);
                GUI_DrawBitmap(&bm_ADAS_sport, 0, 0);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WM_PAINT里面可以,但是INIT消息没有接收到

网友A:
WINDOW_CreateEx回调没有消息WM_INIT_DIALOG,这个消息是对话框才有的。

你要使用WM_CREA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DOW_CreateEx回调没有消息WM_INIT_DIALOG,这个消息是对话框次才有的。

你要使用WM_CREATE。

这样啊,我试试,没注意过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样啊,我试试,没注意过

我改了一下,发现还是没有INIT这个消息处理
static void _cbDialog(WM_MESSAGE * pMsg) {
        WM_HWIN hItem;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variables)
        int x, y;
        // USER END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INIT_DIALOG:
                //
                // Initialization of 'Window'
                //
                hItem = pMsg->hWin;
                WINDOW_SetBkColor(hItem, GUI_MAKE_COLOR(GUI_INVALID_COLOR));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widget initialization)
                WM_EnableMemdev(pMsg->hWin);
                WIDGET_SetDefaultEffect(&WIDGET_Effect_3D);
                x = WM_GetWindowSizeX(hItem);
                y = WM_GetWindowSizeY(hItem);
                hWindow = WM_CreateWindow((x - x/2)/2, (y - y/2)/2, x/2, y/2, WM_CF_SHOW | WM_CF_HASTRANS, _cbWindow, 0);
                //WM_SetHasTrans(hWindow);
                //hTimer = GUI_TIMER_Create(_Timercb, GUI_GetTime() + 1000, 0, 0);
                // USER END
                break;
                // USER START (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message handling)
        case WM_PAINT:
                GUI_DrawBitmap(&bm_bg,0,0);
                break;
                // USER END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改了一下,发现还是没有INIT这个消息处理

CreateWindow  和  CreateAsChildWindow  都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CreateWindow  和  CreateAsChildWindow  都试了

CreateWindow  和  CreateAsChildWindow 是窗口,不是对话框。

GUI_CreateDialogBox才是对话框的API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eateWindow  和  CreateAsChildWindow 是窗口,不是对话框。

GUI_CreateDialogBox才是对话框的API

有几个问题想问下:
1.只有对话框才有INIT_DIALOG,Window没有对吗
2.想要在子窗口的基础上创建其他控件没有INIT_DIALOG怎么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几个问题想问下:
1.只有对话框才有INIT_DIALOG,Window没有对吗
2.想要在子窗口的基础上创建 ...

1、对
2、WM_CREATE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对
2、WM_CREATE消息。

2具体是什么意思,我没找到创建消息的WM函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2具体是什么意思,我没找到创建消息的WM函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