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互斥型信号量的阻塞时间怎样设置

楼主(2018-07-06):
互斥型信号量的阻塞时间怎样设置呢,可能我还没有完全理解这个信号量。我的测试程序中设置阻塞时间为20ms,因为有好几个任务都会调用打印接口,导致打印信息有点乱而且有断言error,提示task.c中有故障。我把阻塞时间设为portMAX_DELAY,这应该是死等吧,打印信息就不会出现交叉打印以及error问题了,那互斥性信号量的阻塞时间是不是就应该设为portMAX_DELAY呢?

网友:
互斥信号量就是死等,如果你不设置死等,在你设置的时间段内返回后,这个资源依然是不可用的,你用了就会出问题。
所以你设置的是一段时间,返回后要重新继续等。

楼主:
嗯,明白了,谢谢!实践出真理,印象也更深刻。

网友:
这个应该是设置为最大时间吧,用于保护的位置一定要精简短小,完成保护后即使释放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