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关于按键key驱动

楼主(2018-07-06):
将ke.c和.h代码移植F1系列板子上,为什么bsp_GetKey()函数返回值,总是0了,
int main(void)
{
        uint8_t ucKeyCode;

        /* ´®¿Ú³õʼ»¯ */
        USART_Config();

        bsp_InitKey();

        /* Ö÷³ÌÐò´óÑ­»· */
        while (1)
        {

                /* ´¦Àí°´¼üʼþ */
                ucKeyCode = bsp_GetKey();
        printf("ucKeyCode=%d\r\n",ucKeyCode);
                if (ucKeyCode>0)
                {
                        /* Óмü°´Ï */
                        switch (ucKeyCode)
                        {
                                case KEY_DOWN_K1:                /* °´¼üÌáʾÒô */

                                        break;

                                case KEY_DOWN_K2:                /* ¼±´ÙÃù½Ð10´Î*/
                                        printf("K2¼ü - ¼±´ÙÃù½Ð10´Î\r\n");
                                        break;

                                case KEY_DOWN_K3:                /* ³¤Ãù3´Î*/
                                        printf("K3¼ü - ³¤Ãù3´Î\r\n");
                                        break;

//                                case JOY_DOWN_L:
//                                        if (freq > 100)
//                                        {
//                                                freq -= 100;
//                                        }
//                                        printf("·äÃùÆ÷ƵÂÊ = %dHz\r\n", freq);
//                                        break;

//                                case JOY_DOWN_R:
//                                        freq += 100;
//                                        printf("·äÃùÆ÷ƵÂÊ = %dHz\r\n", freq);
//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网友:
方便的话,把你移植后的h文件和C文件,我看看。另外按键部分原理图也截个图上来。

网友:
while(1)
  {
    /*按键扫描*/
    bsp_KeyScan();
    /* 按键滤波和检测由后台systick中断服务程序实现,我们只需要调用bsp_GetKey读取键值即可。 */
    ucKeyCode = bsp_GetKey();        /* 读取键值, 无键按下时返回 KEY_NONE = 0 */
    if (ucKeyCode != KEY_NONE)
    {
      switch (ucKeyCode)
      {
      case KEY_LONG_K1:                        /* K1长按 恢复出厂设置  复位 */

        break;

      case KEY_DOWN_K1:                        /* K1长按 恢复出厂设置  复位 */

        break;
      default:
        /* 其它的键值不处理 */
        break;
      }
    }
  }

有没有在程序中添加按键扫描函数
    /*按键扫描*/
    bsp_KeyScan();

楼主:
systick中断服务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systick中断服务是如何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