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富莱二代示波器教程】第11章 示波器设计—功能模块划分

楼主(2018-07-07):
完整教程下载地址: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785

第11章      示波器设计—功能模块划分

    二代示波器的界面上做了五个按钮,分别用于不同功能的配置,本章节就为大家讲解这五个按钮实现的功能。
11.1 主界面上的五个按钮
11.2  Measure测量功能
11.3  ADC电压测量功能
11.4  DAC信号发生器
11.5  Math数字信号处理
11.6  Settings设置
11.7  总结
11.1  主界面上的五个按钮
    为了方便各个功能的配置,主界面右侧做了五个按钮,用于实现五个不同功能的配置。

代码如下:
/* 创建需要的按钮*************************************************************/

hButton0 = BUTTON_Create(670, 40, 100, 44, GUI_ID_BUTTON0, WM_CF_SHOW);

BUTTON_SetText(hButton0, "Measure");

WM_SetHasTrans(hButton0);

WM_SetCallback(hButton0, _cbButton);

  6. hButton1 = BUTTON_Create(670, 90-1, 100, 44, GUI_ID_BUTTON1, WM_CF_SHOW);

  7. BUTTON_SetText(hButton1, "ADC");

  8. WM_SetHasTrans(hButton1);

  9. WM_SetCallback(hButton1, _cbButton);

  10. hButton2 = BUTTON_Create(670, 140-2, 100, 44, GUI_ID_BUTTON2, WM_CF_SHOW);

  11. BUTTON_SetText(hButton2, "DAC");

  12. WM_SetHasTrans(hButton2);

  13. WM_SetCallback(hButton2, _cbButton);

  14. hButton3 = BUTTON_Create(670, 190-3, 100, 44, GUI_ID_BUTTON3, WM_CF_SHOW);

  15. BUTTON_SetText(hButton3, "Math");

  16. WM_SetHasTrans(hButton3);

  17. WM_SetCallback(hButton3, _cbButton);

hButton4 = BUTTON_Create(670, 240-4, 100, 44, GUI_ID_BUTTON4, WM_CF_SHOW);

BUTTON_SetText(hButton4, "Settings");

WM_SetHasTrans(hButton4);

WM_SetCallback(hButton4, _cbButton);

这些按钮都是创建在桌面窗口上的,点击这些按钮后,会触发桌面窗口回调函数中的按钮消息,从而弹出相应的设置对话框:
/*

*********************************************************************************************************

*    函 数 名: _cbBkWin

*    功能说明: 桌面窗口的回调函数

*    形    参: pMsg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_cbBkWin(WM_MESSAGE * pMsg)

{

     int NCode, Id;

     switch (pMsg->MsgId)

     {

         /* 桌面背景重绘 */

         case WM_PAINT:

              DSO_Init(0);

              break;

         /* 通过设置触发标志来更新一次触发游标的显示 */

         case WM_TIMER:

              g_Flag->ucWaveRefresh = 1;

              //WM_RestartTimer(pMsg->Data.v, 1000);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 (Id)

              {

                    /* 按钮0:打开Measure对话框 */

                    case GUI_ID_BUTTON0: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DSO_CreateMeasureDlg();

                                break;

                        }

                       break;

                    /* 按钮1:打开ADC对话框 */

                    case GUI_ID_BUTTON1: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DSO_CreateAdcDlg();

                                break;

                        }

                       break;

                   /* 按钮2:打开DAC对话框 */

                    case GUI_ID_BUTTON2: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DSO_CreateDacDlg();

                                break;

                        }

                       break;

                   /* 按钮3:打开Math对话框 */

                    case GUI_ID_BUTTON3: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DSO_CreateMathDlg();

                            break;

                    }

                       break;

                    /* 按钮4:打开Settings对话框 */

                    case GUI_ID_BUTTON4: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DSO_CreateSettingsDlg();

                            break;

                    }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下面分别将这五个对话框所实现的功能为大家做个讲解。

楼主:
11.2  Measure测量功能
    测量界面的效果如下:

当前二代示波器仅支持打对勾的这六种测量值,分别是频率,峰峰值,最大值,最小值,均方根和平均值。其它的测量选项还不支持,勾选或者取消对主界面没有影响。而支持的这六个测量功能取消勾选的话,主界面对应的数值将停止更新,勾选上将继续更新。
    测量对话框的创建也比较简单,采用非阻塞方式创建:
/*

*********************************************************************************************************

*    函 数 名: DSO_CreateMeasureDlg

*    功能说明: 创建测量对话框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WM_HWIN DSO_CreateMeasureDlg(void)

{

     WM_HWIN hWin;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Measur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Measure),

                                _cbDialogMeasure,

                                WM_HBKWIN,

                                0,

                               0);

     return hWin;

}

楼主:
11.3 ADC电压测量功能
    ADC电压测量功能的界面比较简单,就是显示ADC2所采集的电压,并显示电压曲线。

ADC电压测量对话框的创建也比较简单,采用非阻塞方式创建:
/*

*********************************************************************************************************

*    函 数 名: DSO_CreateAdcDlg

*    功能说明: 创建对话框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WM_HWIN DSO_CreateAdcDlg(void)

{

     WM_HWIN hWin;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ADC,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ADC),

                                _cbCallbackADC,

                                WM_HBKWIN,

                                0,

                                0);

     return hWin;

}

楼主:
11.4 DAC信号发生器
   DAC信号发生器对话框主要实现了正弦波,方波和三角波的幅值,频率以及占空比的设置,界面效果如下:

这个界面的实现代码要稍复杂些,具体实现在第14章会为大家详细讲解。DAC信号发生器对话框的创建采用非阻塞方式创建:
/*

*********************************************************************************************************

*    函 数 名: DSO_CreateDacDlg

*    功能说明: 创建对话框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WM_HWIN DSO_CreateDacDlg(void)

{

     WM_HWIN hWin;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DAC,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DAC),

                                _cbCallbackDAC,

                                WM_HBKWIN,

                                0,

                                0);

     return hWin;

}

楼主:
11.5 Math数字信号处理
    Math数字信号处理界面用于FIR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配置,界面效果如下:

具体的功能实现已经在前面第10章为大家进行了讲解。DAC信号发生器对话框的创建采用非阻塞方式创建:
/*

*********************************************************************************************************

*    函 数 名: DSO_CreateMathDlg

*    功能说明: 创建对话框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WM_HWIN DSO_CreateMathDlg(void)

{

     WM_HWIN hWin;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Math,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Math),

                                _cbDialogMath,

                                WM_HBKWIN,

                                0,

                                0);

     return hWin;

}

楼主:
11.6 Settings设置
    Settings设置对话框的界面效果如下:

设置对话框主要实现了以下五个功能的配置:
1、Motion功能设置
    (1)Y motion表示选择波形垂直方向滑动。
    (2)X motion 表示选择波形水平方向滑动。
2、水平和垂直测量功能的选择
    (1)Hide Cursor表示隐藏水平测量和垂直测量。
    (2)Display HorizontalCursor表示显示水平测量。
    (3)Display VerticalCursor表示显示垂直测量。
3、设置水平和垂直测量游标每次移动的像素个数
    (1)MoveCursorStep = 1表示每次移动1个像素。
    (2)MoveCursorStep = 2 表示每次移动2个像素。
    (3)MoveCursorStep = 5 表示每次移动5个像素。
    (4)MoveCursorStep = 10 表示每次移动10个像素。
4、Hide RFFT2048 Display 表示隐藏FFT频谱显示。
5、Hide AmplitudeDlg, StatusDlg, ScaleDlg andSysInfoDlg表示隐藏幅值窗口,状态窗口,频率窗口和系统信息窗口。

Settings设置对话框的创建也采用非阻塞方式创建:
/*

*********************************************************************************************************

*    函 数 名: DSO_CreateSettingsDlg

*    功能说明: 创建设置对话框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WM_HWIN DSO_CreateSettingsDlg(void)

{

     WM_HWIN hWin;

     hWin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Settings,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Settings),

                                _cbDialogSettings,

                                WM_HBKWIN,

                                0,

                                0);

     return hWin;

}

楼主:
11.7   总结
    本章节的内容比较简单,主要是让大家对这五个对话框的功能有个了解,看代码时就比较容易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