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引脚不够用,有没有办法扩展出一大批IO出来

楼主(2018-07-08):
有几种方案可选,那个更好。

1 老大的这个FMC扩展,并行方案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6290

2 外接一片F0系列,或者CPLD,已经白菜价。

3 外接串行转并的方案,比如595。

4 或者专用的数字IC,DRV8860

网友:
外接F0,STM8,CPLD等方式灵活些。
追求速度的话,用FMC并行方案,不追求速度就串转并,也方便。

网友A:
IIC 拓展Io的芯片多了去了,Io完全不用担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IIC 拓展Io的芯片多了去了,Io完全不用担心啊

标准I2C器件的时钟是400KHz,基本数据速度都是50KB/S以下,速度慢,这点有些纠结。

网友:
引用 楼主:
标准I2C器件的时钟是400KHz,基本数据速度都是50KB/S以下,速度慢,这点有些纠结。

可以考虑I3C,速度12.5MHz,就是H7不支持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0&highlight=I2C

网友:
引用 楼主:
标准I2C器件的时钟是400KHz,基本数据速度都是50KB/S以下,速度慢,这点有些纠结。

那么就用SPI拓展IO芯片,真是不知道你还要多块了。再不行就只能再加一个处理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