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FreeRTOS堆栈设置导致任务不执行切换

楼主(2018-07-09):
我使用的STM32F103VE运行的STM32CubeMX生成的freertos工程。
一共有两个任务,TSAK1和TASK2都是翻转LED,TASK1的堆栈设置64,两个任务切换、运行正常。但是TASK1任务堆栈更改为128的话,就不执行任务切换,只有TASK1的任务在运行
代码如下
#define START_TASK_PRIO 1
#define START_STK_SIZE  128
TaskHandle_t StartTask_Handle;

#define TASK1_TASK_PRIO 2
#define TASK1_STK_SIZE  64
TaskHandle_t Task1Task_Handle;

#define TASK2_TASK_PRIO 3
#define TASK2_STK_SIZE  64
TaskHandle_t Task2Task_Handle;

void start_task(void *pvParameters)
{
  taskENTER_CRITICAL();

/*
        xTaskCreate( (TaskFunction_t) key_task,
              (const char *  ) "key task",
              (const uint16_t) KEY_STK_SIZE,
              (void *        ) NULL,
              (UBaseType_t   ) KEY_TASK_PRIO,
              (TaskHandle_t *) &KEYTask_Handle );
*/

  xTaskCreate( (TaskFunction_t) task1_task,
              (const char *  ) "task1 task",
              (const uint16_t) TASK1_STK_SIZE,
              (void *        ) NULL,
              (UBaseType_t   ) TASK1_TASK_PRIO,
              (TaskHandle_t *) &Task1Task_Handle );

  xTaskCreate( (TaskFunction_t) task2_task,
              (const char *  ) "task2 task",
              (const uint16_t) TASK2_STK_SIZE,
              (void *        ) NULL,
              (UBaseType_t   ) TASK2_TASK_PRIO,
              (TaskHandle_t *) &Task2Task_Handle );

  vTaskDelete(StartTask_Handle);

  taskEXIT_CRITICAL();
}

void task1_task(void *pvParameters)
{
  while(1)
  {
    HAL_GPIO_TogglePin(GPIOD,LED2_Pin);
    osDelay(200);
  }
}

void task2_task(void *pvParameters)
{
  while(1)
  {
    HAL_GPIO_TogglePin(GPIOD,LED1_Pin);
    osDelay(200);
  }
}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FREERTOS_Init();

        xTaskCreate( (TaskFunction_t) start_task,
              (const char *  ) "start task",
              (const uint16_t) START_STK_SIZE,
              (void *        ) NULL,
              (UBaseType_t   ) START_TASK_PRIO,
              (TaskHandle_t *) &StartTask_Handle );
  /* Start scheduler */
  osKernelStart();

  while (1)
  {

  }

}

网友A:
特别注意CubeMX 使用的FreeRTOS是强制开启了CMSIS-RTOS V1封装层的,加上这个封装层的话,默认情况下main函数也是一个任务。

API的时候不要再使用FreeRTOS自己的了,要使用CMSIS-RTOS的,详情看你CMSIS-RTOS V1封装层的help文档学习。这个V1封装层,我自己基本不用,不太熟悉,所以你看文档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别注意CubeMX 使用的FreeRTOS是强制开启了CMSIS-RTOS V1封装层的,加上这个封装层的话,默认情况下main函 ...

大神就是牛,果然是这样的

网友B(2018-08-26):
我觉得是FreeRTOS堆设置的太少了,TASK2就不够堆来创建,故TASK2根本就没有创建 成功。
FreeRTOS的任务创建时填写的堆大小是4倍字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FreeRTOS堆设置的太少了,TASK2就不够堆来创建,故TASK2根本就没有创建 成功。
FreeRTOS的任务创 ...

我表示我在不同的栈中并没有发生问题